台达EH系列PLC与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20-09-03):
台达PLC,与压力仪表通讯,用的RS指令接收。。。数据收到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接受到的数据,想请教怎么把这些数据处理成和仪表显示的一样的数值!

求论坛的大神们指点一 二,,实在无法下手了。。。谢谢

网友A: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仪表是否正常接受,之后在调试一下PLC接受端,是否接受端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仪表是否正常接受,之后在调试一下PLC接受端,是否接受端信息...



你好,接收都正常的,现在不知道的是怎么处理接受到的数值

楼主:
大神都去哪儿了??这么早就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仪表是否正常接受,之后在调试一下PLC接受端,是否接受端信息...】进行回复:        --------------...



这些数值是通讯那边接受回来的吗。看看存储器的地址

网友B:
拿笔记本慢慢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