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系列PLC透传

楼主(2020-09-03):
1.目前使用信捷XC系列PLC和HMI进行透传,网络较差的情况下,透传下载工程后,使程序被锁(未设置密码),上载工程需要输入密码,导致无法上载工程,有没有大佬遇到过,帮忙看看,多谢了。

网友A:
一般的信捷HMI不支持透传的,好象只有几种可以

网友B:
学习学习  看看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