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pLC与模拟量阀门。

楼主(2020-09-03):
求助各位大神:我现在要控制20个模拟量阀门,但是PLC只有8路PID。像各位前辈指教怎样实现。而且根据条件不同还要实现正比和反比控制。希望论坛的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1、模拟量阀门碍着PID调节什么事了?

2、根据你说的,你是向大家指教,那么请开始吧,俺们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模拟量阀门碍着PID调节什么事了?2、根据你说的,你是向大家指教,那么请开始吧,俺们坐等

对不起,情况描述不清楚补充一下。我是利用模拟量阀门控制水的温度。模拟量阀开多少,关多少是由PID计算的结果转换成0~10V的控制电压来控制的。如果可以不用PID望大神指教。

网友B:
干嘛非要PID调节呢?你可以自己根据PID调节原理自己编写PID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幸福的小石头 1、模拟量阀门碍着PID调节什么事了?2、根据你说的,你是向大家指教,那么请开始吧,俺们坐等     内容的回复:对不起,情况描述不清楚补充一下。我是利用模拟量阀门控制水的...



那这只是一个模拟量转换的问题,这种都有现成的库,这个论坛有,西门子官方论坛也有,就连百度,也能找得到,关于PID组态或者自己写PID,网上资源一抓一大把,为啥不先自己找找资料呢

网友C:
跟 各位大神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