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型HMI有时乱跳

楼主(2020-09-04):
有时候,屏会乱跳,关电重启后恢复正常,有时候几小时出现一次,有时候几天都不出现,求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首先排除一下是不是HMI供电问题,比如供电端子接触不良,或者供电电压不稳。除了这些,那就是屏幕自身问题了,联系厂家返厂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排除一下是不是HMI供电问题,比如供电端子接触不良,或者供电电压不稳。除了这些,那就是屏幕自身问题了,联系厂家返厂检测...



谢谢,如果我设置没错的话,我觉得是HMI的BUG,因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设备,只要是台达B07E415屏与欧姆龙CP1H的CIF41做以太网通讯都有出现这种状况,我也是我们放弃台达HMI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