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mos的区别

楼主(2020-09-04):
MOS管用于高频高速电路,大电流场合,以及对基极或漏极控制电流比较敏感的地方。三极管是靠载流子的运动来工作的,以npn管射极跟随器为例,当基极加不加电压时,基区和发射区组成的pn结为阻止多子(基区为空穴,发射区为电子)的扩散运动,那介绍了这两者的用途后, MOS管和三极管有什么区别?
    1、工作性质:三极管用电流控制,MOS管属于电压控制,
    2、成本问题:三极管便宜,mos管贵。
    3、功耗问题:三极管损耗大。
    4,控制原理不同:MOS管用电压控制,三极管用电流控制。
    5,成本造价不同:MOS管造价贵,三极管造价低。
    6,功率消耗不同:MOS管功耗低,三极管功耗大。
    7,驱动能力不同:MOS管常用于电源开关以及大电流地方开关电路,三极管常用于电源开关以及小电流地方开关电路。
    8,驱动能力:mos管常用来电源开关,以及大电流地方开关电路。实际上就是三极管比较便宜,用起来方便,常用在数字电路开关控制。MOS管用于高频高速电路,大电流场合,以及对基极或漏极控制电流比较敏感的地方。
    只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少电流的情况下,应选用MOS管;而在信号电压较低,又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多电流的条件下,应选用三极管。MOS管能在很小电流和很低电压的条件下工作,而且它的制造工艺可以很便当地把很多MOS管集成在一块硅片上,因此MOS管在大范围集成电路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MOS管是电压控制电流源,控制电压和电流属于不同的支路,因而电压的求解一般不难,进而根据漏极电流表达式来求出电流值,然后进行模型分析,求出跨导和输出电阻. 而三极管要先建立模型,然后进行电路分析,求解过程特别是计算很复杂,容易出错; 总体而言,我觉得MOS管的分析要比三极管简单一些.
    三极管和MOS管的不同之处:
    1、在三极管中,空穴和自由电子都参与导电,称为双极型器件,用BJT表示;而MOS管只有多子导电,称为单极型器件,用FET表示.由于多子浓度不受外界温度、光照、辐射的影响,在环境变化剧烈的条件下,选用FET比较合适. 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MOS管比较稳定的原因.
    2、在放大状态工作时,三极管发射结正偏,有基极电流,为电流控制器件,相应的输入电阻较小,约103Ω;FET在放大状态工作时无栅极电流,为电压控制器件,输入电阻很大,JFET的输入电阻大于107Ω,MOS管的输入电阻大于109Ω.
    3、MOS管的源极和漏极在结构上对称,可以互换使用(但应注意,有时厂家已将MOS管的源极与衬底在管内已经短接,使用时就不能互换).对耗尽型MOS管的VGS可正、可负、可为零,使用时比较灵活.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一般不能互换使用.
    4、在低电压小电流状态下工作时,FET可作为压控可变线性电阻器和导通电阻很小的无触点电子开关.
    5、MOS管工艺简单,功耗小,适合于大规模集成.三极管的增益高,非线性失真小,性能稳定.在分立元件电路和中、小规模集成电路中,三极管仍占优势.
    6、三极管的转移特性(ic-vbe的关系)按指数规律变化,场效应管的转移特性按平方规律变化,因此MOS管的非线性失真比三极管的非线性失真大.
    7、MOS管的三种基本组态电路(共源、共漏和共栅)可以对照三极管的共发、共集和共基电路,由于场效应管的栅极无电流,所以输入电阻R'i≈∞.跨导gm比三极管的小一个数量级,gm我们可以用转移特性求导得到。
    8、三极管可以说是电流控制电流源的器件,而电流是通过输入电阻的大小来体现的;但MOS管是电压控制电流源的器件。
    9、记住四种mos管的特性曲线的方法:只需记住n沟道的emos管的曲线,它的Vgs是大于0的,且曲线呈递增趋势.而p沟道的emos的Vgs是小于0的,且呈现递减趋势.dmos的Vgs既有大于0的部分,又有小于0的部分,按照n沟道递增,p沟道递减的曲线特征就可以将dmos的特性曲线记住了。
    10、MOS管是电压控制元件,而三级管是电流控制元件; MOS管是利用多数载流子导电,所以称为单极性器件,而三级管既有多子,也有少子导电,称之为双极性器件; MOS管灵活性比三级管好; MOS管的制造工艺更适合于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