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瞬间胶点胶加工时点胶机胶阀漏胶问题?

楼主(2020-09-04):
如今瞬间胶点胶加工应用还是很广泛的,瞬间胶点胶加工大多都是采用自动点胶机进行点胶,在设备使用过程中,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在瞬间胶点胶加工时点胶机阀漏胶问题就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大连华工对于点胶机胶阀在进行瞬间胶点胶加工时所发生的胶阀漏胶问题提出了以下几项经过实际验证的解决方法:

1、胶阀滴漏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瞬间胶点胶加工时使用的点胶针头直径太小所致,直径过小的针头也会影响胶阀瞬间胶点胶加工在开始前的排气泡动作,只要更换一个直径较大的点胶针头即可解决这种问题。采用锥形斜式针头,瞬间胶胶水流动就会很顺畅。胶水内如果有空气在胶阀关闭后就会产生滴漏现象,因此可以预先排除液体内空气或改用不容易含气泡的胶或先将胶离心脱泡后再使用。

2、瞬间胶点胶加工时出胶大小不一致

在瞬间胶点胶加工时出胶不一致时主要原因为储存瞬间胶水的压力筒或压力不稳定所产生的,进气压力调压表应设定于比气泵或者空压机的下限低压力低10至15Mpa。压力筒使用的压力应调整到调压表中间以上的压力值,不推荐使用压力介于压力表的中低压力值,胶阀控制压力应至少在60Mpa以上以确瞬间胶点胶加工时保出胶稳定。最后应检查出胶时间,若小于151000秒会造成瞬间胶点胶加工时出胶不稳定,出胶时间愈长出胶愈稳定。

3、瞬间胶点胶加工流速太慢

在瞬间胶点胶加工时瞬间胶胶水流速若太慢应将管路适当改短,管路若无需要应也越短越好。

4、瞬间胶水流体内的气泡

解决方法为适当降低胶水流体压力并使用锥形斜式针头进行瞬间胶点胶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