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S7-1200能和FANUC数控系统通讯吗

楼主(2020-09-04):
如题。西门子的数控系统808D和828D能通过S7连接和S7-1200建立通讯,但是非西门子品牌的数控系统,例如我这里现有的“GE FANUC series 18i-T”以及“GE FANUC serise 32i-model A”两个法拉克品牌的数控系统,能否实现和S7-1200的通信呢

希望能得到工友们的帮助和解答

网友A:
可以的,只要支持公开放的通讯协议,不过看FANCU本身支持什么协议,之后对应安装1200的通讯模块。。MODBUS TCP CAN TCP...

网友B:
首先看一下非西门子第三方设备是否支持西门子相关通信协议,有些第三方设备与西门子通信需要加通信卡。具体要与第三方厂家沟通一下

网友:
看一下是否有多余卡槽,有可以追加profinet或者profibus模块进行通讯

网友C:
说到底要看发那科的相关GSD文件,至于总线就要看发那科是否有硬件卖(如果说以太网总线的话应该就是一个软件协议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支持公开放的通讯协议,不过看FANCU本身支持什么协议,之后对应安装1200的通讯模块。。MODBUS TCP CAN TCP......



但是数控系统找不到对应的GSD文件,只有机器人的GSD文件,没有办法组态,这样还能进行通信吗

网友D:
看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E:
硬件链路通的,就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