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软件单元功能

楼主(2020-09-04):
看到博图组态1500有软件单元功能,有没有用过的给讲一下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

楼主:
有大佬给个范例吗

楼主:
如果下载DB区,其他软件单元是否可以继续运行

楼主:
是否可以理解成把程序完全分割成N份,数据完全独立 。各个单元之间建立连接后就可以选择性的交换数据?

楼主:
块只有优化访问,那如果和昆仑通态连接,是否需要把数据先传输到一个未优化的公共块

网友A:
能不能给个截图,或者是驱动单元的部分,关键出了16版本的之后,花样就更多了现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给个截图,或者是驱动单元的部分,关键出了16版本的之后,花样就更多了现在了...



发了,每个软件单元都有自己的OB块

网友B:
软件单元 具有一定的封装特性,这个里面程序可以和软件单元外的程序没有任何关联。
不使用软件单元,那么多用户编程的话,你做的程序,别人也可以引用你程序里的数据等。
使用软件单元的化,程序员可以每个人负责一些工段的编程,如果两个工段之间需要交换,那么选择性地开放某些数据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单元 具有一定的封装特性,这个里面程序可以和软件单元外的程序没有任何关联。不使用软件单元,那么多用户编程的话,你做的程序,别人也可以引用你程序里的数据等。使用软件单元的化,程序员可以每个人负责一些...



是否可以理解成把PLC拆分成多个独立PLC    可以单独编程,下载程序而不互相干扰

网友C:
  • 在软件单元中,可创建多个功能单元或工艺单元,用户可对这些单元进行编辑和单独加载。如果现有程序中的这些块已分为多个组,则这些组也可分为不同功能的软件单元。

  • 此外,也可按照程序段中指定的更改频率对程序进行拆分。如需创建相互独立加载的单元,应按照不同的更改时间间隔为各程序段创建自己的软件单元。在一个软件单元中,可创建具有基本功能且几乎无需更改的块,也可包含其它软件单元中用于调试目的而经常需要更改的块。与此同时,程序拆分也可用于故障排除。

  • 基于编辑器进行程序拆分,可显著减少协调所需工作量。要进一步优化项目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可在多用户工程组态中使用软件单元。

  • 为了确保软件单元可独立编辑与加载,各软件单元间不应存在交叉关系。为此,仅在确实需要时,才使用已发布的程序元素和关系。因此,请尽可能地封装各软件单元。

通过将用户程序结构化拆分为不同的软件单元,还可极大简化多个用户在一台 PLC 上同时调试过程。通过将用户程序结构化拆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域,可确保不同软件单元的更改可独立加载到 PLC 中。TIA Portal 可确保其他用户所做的更改不会被覆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可避免再通过 PLC 进行用户程序同步,从而加速 PLC 的加载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