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CPU怎么走MODBUS通讯

楼主(2020-09-04):
1769CPU 怎么走MODBUS通讯,CPU上只有两个RJ45网口?有第三方的转换模块可以用吗?

网友A:
可以用第三方的,也可以用micrologix进行modbus tcp /rtu

网友B:
1769CPU有两个RJ45是以太网的,想要modbus想要加装1769-SM2模块,支持MODBUS 以及于AB变频器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69CPU有两个RJ45是以太网的,想要modbus想要加装1769-SM2模块,支持MODBUS 以及于AB变频器通讯...

       这个模块要好多千啊 !老师。看看有没有国产的便宜一点的

网友C(2020-10-24):
1769-SM2和1769-MCM都可以做MODBUS通讯,便宜不到哪里去

网友D:
我这里有第三方软件,你可以试试

网友E(2020-11-27):
很强大,学习一下

网友F(2021-02-05):
引用 楼主:
"实况解说"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1769CPU有两个RJ45是以太网的,想要modbus想要加装1769-SM2模块,支持MODBUS 以及于AB变频器通讯...】进行回复...



mirco处理器应该会经济一点

网友G:
AB高大上难道不支持MODBUS TCP

网友G:
做过一个mircro850 的ABPLC设备,就是走的MODBUS TCP

网友H:
AB的东西一向不便宜的。。

网友I:
用micro820,只要一千块钱。

网友J(2022-09-30):
Compactlogix和ControlLogix是可以通过官方AOI实现Ethernet转ModbusTCP通讯的,我也是找了好久才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