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磨机调试操作说明书

楼主(2020-09-04):
开磨前需掌握磨机的工况:磨内是否有合适的料层厚度.入磨皮带是否有充足的物料,如果料少,可提前布料。启动磨主电机,磨喂料和吐渣料循环组,组启动命令发出后.加大窑尾收尘风机人口阀门至80%~85%左右.保证磨出口负压控制在6.5~’7.5kPa左右,逐渐关小两旁阀门至关闭.逐渐打开磨出口阀门和两热风阀门直至全部打开.冷风阀门开度可调至20%f以补充风量,在磨主电机启动前,上述几个阀门应动作完成。但不自动作太早,从而导致磨出口气体温度过高。立磨主电机.喂料和吐渣循环组启动后.即可给入磨皮带输入65%~’75%速度.喂料量控制在l 40~l 80t/h,调节人磨皮带速度、喂料量、选粉机转速、磨机出口挡板等各种控制参数.使磨机状况逐渐接近正常,根据磨进出口气体温度高低来决定是否需要开启磨机喷水系统,针对增湿塔T艺布置位置不同.启动磨机时控制磨出口温度方法也有所不同,当增湿塔位置在窑尾高温风机之前进磨热风已经过增湿塔喷水的冷却,相应磨进出口气体温度也低。如果增湿塔位置在高温风机之后,从而导致进磨热气没有经过冷却,气体温度在310~3400。

1、立磨机主要参数控制

立磨主电机电流l 00~l 20A,料层厚度80mnl~l 00mⅢ.磨机差压6.5~7.5kPa,磨机出口气体温度80~95℃.磨机喂料量l 80~2 l 0t/h.张紧站压力10.0~l 2MPa.振动在2.5~5.5mIn/s.、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控制磨机正常操作,、

(1)磨机喂料量。立磨在正常操作中,在保证出磨生料质量的前提下.尽叮能提高磨机的产量,喂料量的调整幅度可根据磨机振动、出口温度、系统风量、差压等闪素决定.在增加喂料量的同时调节磨内通风量,.

(2)磨机振动。振动是磨机操作中一项重要参数.也是影响磨机台时产量和运转率的主要因素.操作中力求振动平稳。

(3)磨机差压。立磨在操作中.差压的稳定对磨机的正常工作至关重要,它反映磨机的负荷。差压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磨机的喂料量、通风量、磨机出口温度。

(4)磨机出口温度。立磨出口温度对保证生料水分合格和磨机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出口温度过高(>95℃),料层不稳,磨机振动加大,同时不利于设备安全运转。

(5)出磨生料水分和细度。生料水分控制指标在<0.5%,为保证出磨生料水分达标,可根据喂料量、磨进出口温度.入磨生料水分等情况通过调节热风量和磨机喷水量等方法来解决。< p="">

2、立磨机停机

正常停机时,可先停止磨主电机、喂料及吐渣组,同时打开旁路风阀门,调小窑尾收尘风机入口、磨出口和进口阀门,全部打开冷风阀门.开启或增大增湿塔喷水。停止配料站相关料仓供料..

3、立磨机故障停窑后磨机维持运行的操作

鉴于大部分生产厂窑的产量受生料供应的影响较大,为延长磨的运转时间.停窑后可维持磨的运行,、当窑系统故障停机时,由于热风量骤然减小.这时应及时打开冷风阀门,适当减小收尘风机挡板开度.停止喷水系统,关闭旁路风阀门.大幅度减小磨机喂料量到150~170t/11左右.从而保证磨机状况稳定,、为防止进人窑尾高温风机气流温度过高.可全部打开磨机入口冷风阀.高温风机入口挡板可根据风机出口温度和出磨温度进行由小到大调节。保证高温风机入口温度在450。C以下,出磨温度高于60。C。当窑系统故障排除恢复投料时,应做好准备,及时调整.避免投料时突然增大的热风对磨机的冲击

4、立磨机注意事项

当磨机运转中有不明原因振动跳停.应进磨检查确认,并且密切关注磨机密封压力、减速机12个阀块径向压力、料层和主电机电流。如果出现异常大范围波动和报警应立即停磨检查有关设备和磨内部状况,确保设备安全运行。同时加强系统的密封堵漏。系统漏风不仅对磨机的稳定运行.而且对磨机的产量影响非常之大。尤其是电收尘器拉链机、风管法兰联接处。

(1)在启动磨机前应对磨内料床厚度做详细了解.决定在辅传启动后.主传启动前多少秒启动磨机喂料系统,进行喂料。也就是说在主传启动时料床要有均匀的料缓冲层,减小主传启动时的振动。

(2)在启动辅传前应对磨机进行烘烤.冷磨烘磨应分为两个阶段升温,一阶段出磨温度60。C以下,应注意升温的节奏要尽量慢:二阶段60℃以上,升温节奏可以快一点.但应注意磨机出口温度不要超过130qC。

(3)启动磨辅传布料时.可提前拉风至正常操作用风量的85%..等主传启动后随时根据主传电机功率或电流进行调整。

转载请注明来源:同力立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