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差分探头的测量方法是什么

楼主(2020-09-04):
探头有很多类别,差分探头在开关电源应用非常常见,安泰测试将针对差分信号的测量,详细为您解答差分探头差分信号的常见测量方法。

差分探头的常用测量方法有三种:第一种就是使用两个探头进行两项单端测量:这是一种常用方法,也是进行差分测量最不希望的方法。测量到地的信号(单端)及使用示波器的数学运算函数(通道A信号减去通道B),就可测量差分信号。在信号时低频信号,信号幅度足够大,能够超过任何担心的噪声情况下,可以采取这种方法。

差分探头测量方法第二种是示波器浮地测量:目前常见的错误浮地测量方法就是示波器浮地测量方法,是通过切断标准三头AC插座地线的方法或使用一个交流隔离变压器,切断中线与地线的连接。将示波器从保护地线浮动起来,以减小地环路的影响。这种方法其实并不可行,因为在建筑物的布线中中线也许在某处已经与地线相连,是不安全的测量方法;此外,它违反了工业健康和安全规定,且获得的测量结果也差。

差分探头的常用测量方法三种方法差分测量:浮地测量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高共模抑制比的差分探头,因为两个输入端都不存在接地的问题,两路输入信号的差分运算在探头前端放大器完成,传输到示波器通道的信号是已差分后的电压,示波器无需去掉三线插头的接地端即可实现安全的浮地测量。

差分探头相对传统探头,在示波器测量中的应用,性能更为优越,信号干扰更加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