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屏建立宏的问题

楼主(2020-09-04):
用触摸屏直接带多台变频器,之前都是用威伦的屏幕,建立宏变量的时候也是直接在变量前+站号+#.如站1,地址是32769,加上站号就是  1#32769。站2的相同地址就是2#22769.

 改成欧姆龙NB屏后,发现建立宏变量里不能加符号,在设置数值输入框里是有选择站号的框,但在宏变量里没有,请教一下各位宏变量里要怎么加上站号。屏幕是欧姆龙NB10W TW01B触摸屏。

图1 是数值设置框里有站号的选择框,图2 是建立宏变量里,找不到可以设置站号的参数

图1

图2

图2 是建立宏变量里,找不到可以设置站号的参数,请教一下大神,如果要加上站号要怎么编辑

图3

图3 是建立事件里,找不到可以设置站号的参数,请教一下大神,如果要加上站号要怎么编辑

网友A:
PLC就一个从站,需要分配多个站号?

楼主(2022-05-27):
引用 网友A:
PLC就一个从站,需要分配多个站号?



带多台

网友B(2022-08-19):
带多台肯定要设置不同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