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数据寄存器

楼主(2020-09-04):
(图片)

楼主:
只能设置0-511之间,超过511就显示范围超出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设置0-511之间,超过511就显示范围超出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D512~D7999停电保持专用,不可修改其停电保持特性。

HAVE FUN!

网友B:
这个,你要保持的话直接用R区,R区属于默认断电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