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筛选机如何定位产品位置

楼主(2020-09-05):
伺服电机带动转盘一直旋转,产品通过振盘上料,其中工位1位入料检测光纤,工位2为工业相机拍照,工位3为OK品排出,工位4为NG品排出,请教各位大神转盘上的产品位置如何确定!

网友A:
确定用伺服电机,而不用DD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用伺服电机,而不用DD马达?



是的,伺服电机加减速机带动!主要是想知道程序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确定用伺服电机,而不用DD马达?】进行回复:        --------------------------------------...



不知道你的难点在哪里,你都说了,四个工位而已,原型转盘,90度分区很容易啊,真心不知道难点,另外,解决问题之前,请先学会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于心有愧"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确定用伺服电机,而不用DD马达?】进行回复:        --------...



你讲的90度分区是那种带凸轮分割器的吧,我上面说了转盘一直旋转,没有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于心有愧"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确定用伺服电...



还是不明白你难点到底在哪,这是做的烂大街的转盘工位,不要说的那么高大上;

什么叫做一直转?按照你说的这个,无非就是上料后,光纤检测,然后转一下,视觉检测,再转,就是OK和NG卸料,各个工位完成之后,转盘转一下,然后继续检测卸料,这有什么难度吗,这才4工位,还有8工位,12工位的,真心不知道难点在哪

网友B(2021-07-24):
引用 网友A:
"于心有愧"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于心有愧"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幸福的小石头"...



你还是想的太简单了 去抖音搜索转盘筛选机看看再说  人家都说了不是用分割器  CCD是飞拍转盘一直转不停

网友C:
http://bbs***/archive.aspx?id=485603

网友D:
CCD是飞拍转盘一直转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