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的常见故障排除

楼主(2020-09-05):
  阀门定位器,按结构分气动阀门定位器、电-气阀门定位器及智能阀门定位器,是调节阀的主要附件,通常与气动调节阀配套使用,它接受调节器的输出信号,然后以它的输出信号去控制气动调节阀,当调节阀动作后,阀杆的位移又通过机械装置反馈到阀门定位器,阀位状况通过电信号传给上位系统。

  但是阀门定位器在使用的时候,偶尔会遇到一些不同的故障,或者是对定位器有不同的问题,可以为你作出解答。那下边就为大家介绍下定位器在使用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阀门定位器的常见故障排除(一)

  1.阀门定位器不响应输入信号。

  (1)检查供气压力水平。杠杆必须至少为1.4 kgf/cm2。对于springreturn执行器类型,供应压力水平必须大于弹簧规格。

  (2)检查输入信号是否正确供给定位器。信号应该是4~20mA。

  (3)检查零点或跨度点是否正确设置。

  (4)检查阀门定位器的喷嘴是否堵塞。另外,检查压力是否正常供应给阀门定位器,压力通过喷嘴排出。如果喷嘴已被任何物质堵塞,请将产品送去维修。

  (5)检查反馈杆是否安装正确。

  2.OUT1的压力达到排气压力水平,不会再降低。

  (1)检查A/M开关。如果开关已损坏,请更换开关或导向继电器阀。

  (2)检查喷嘴和挡板之间是否有间隙或损坏。如果损坏,请将产品发送到YTC进行维修。

  3.压力仅由A/M开关耗尽。

  (1)检查阀门定位器的喷嘴是否堵塞。另外,检查压力是否正常供应给阀门定位器,压力通过喷嘴排出。如果喷嘴已被任何物质堵塞,请将产品发送至厂家修理。

  4.发生偏差。

  (1)检查安全弹簧是否已移位。(Pilot继动阀旁边)

  (2)检查执行器的尺寸是否太小。如果是这样,插入一个孔以减少压力流量。

  (3)检查阀门和执行器之间是否有摩擦。如果是这样,请增加执行器的尺寸或降低摩擦水平。

阀门定位器的常见故障排除(二)

  1.执行器仅通过开/关操作。

  (1)检查执行器和阀门定位器的动作类型。空气压力排出OUT1端口作为输入信号电平增加。因此,连接是标准的使用单个执行器时的OUT1端口。确保量程调整正确根据阀门系统设定。

  2.线性度太低。

  (1)检查阀门定位器是否正确定位。特别检查反馈杆是否正常平行于地面50%点。

  (2)检查零点和量程点是否已正确调整。如果其中一个值是在调整之后,还必须重新调整另一个。

  (3)检查调节器的供气压力水平是否稳定。如果等级不稳定,必须更换调节器。

  3.阀门定位器迟滞太低。

  (1)如果是双作用执行器,请检查座椅调节是否正确执行。有关座位的任何进一步咨询,请联系厂家调整。

  (2)当反馈杆和杠杆弹簧松动时,可能会发生齿隙。避免背绑扎,请调整杠杆弹簧。

  (3)检查反馈杆的连接杆是否紧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