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PARTPS2阀门定位器的故障处理

楼主(2020-09-05):
嗨,今天还是认真学习的一天,我是工控小管家,我陪大家一起进步,一起学习。今天我们学到的内容是西门子阀门定位器,当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排除和处理,一起康康吧。

1.调节阀检修后,发现控制精度有问题

解答:调节阀检修后,由于定位器、阀杆和反馈部分可能的变动,必须经过初始化后,定位器才能和执行机构相互配合,根据所接收到的控制信号,驱动执行机构按要求动作。西门子SIPARTPS2阀门定位器的自动初始化过程由五步组成,每一步均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具体步骤如下:

步确定阀门定位器是正作用还是反作用,LCD显示为RUN1。第二步确定阀门定位器的起始点和量程范围,LCD显示为RUN2。第三步确定执行机构的定位时间,LCD显示为RUN3。第四步确定阀门的定位增量值,LCD显示为RUN4。第五步优化执行机构动态响应,LCD显示为RUN5。五个步骤完成后,LCD显示Finish,完成自动初始化过程,阀门定位器才能正常工作。

2.定位器不定时地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调节阀产生震动

解答:这是由于定位器后的气路有泄漏,用肥皂水检测定位器出口气路及执行机构磨头位置,发现有泄漏的地方处理既可。

3.西门子SIPARTPS2定位器初始化时,停在RUN2,无法进行下去

解答:由于西门子SIPARTPS2定位器的自适应能力很强,可以工作于不同行程的直行程执行机构和角行程执行机构。定位器在初始化时需要设置好和行程相对应的参数,才能使用于行程检测的电位计检测到的执行机构的位移,定位器根据此位移信号去驱动执行机构动作。初始化时停在RUN2,有可能是有关参数设置不合理,可以改变阀门定位器的参数2YAGL项的反馈轴转角,将33°变为90°,再进行初始化,看能否成功。如果反馈轴的旋转角度小于小转角会导致初始化不能成功。反馈轴转角可以这样设置:直行程执行机构行程小于20mm时,设置为33°;直行程执行机构行程大于20mm时,设置为90°;角行程调节阀此项参数值自动设置为90°。

另外执行机构的行程或转角也可用手动进行调整,定位器初始化时不需要自动寻找执行机构的起始点,手动调整执行机构行程到开始和终止位置,可以完成RUN2这一步。这样,我们在有些情况下,自动初始化无法进行时,选择手动初始化,使调节阀能够进行调节。

4.西门子SIPARTPS2定位器初始化时停在RUN3

解答:产生这一故障的原因是执行机构定位时间太长,可以这样处理,完全打开限流器或调整压力PZ(空气入口压力)到允许高值,看执行机构的开关时间能否减少。也可使用升压器,增加执行机构的驱动力,缩短开关时间。

5.西门子SIPARTPS2定位器初始化时停在RUN5,没达到Finish(等待时间>5min)

解答:产生这一故障的原因是定位器、执行机构等部件的安装问题,可以检查定位器、执行机构及反馈部分的安装,发现问题及时校正,重新安装后,再进行初始化,看能否缩短初始化时间。

6.调节阀开关方向和要求不一致

解答:这和阀门定位器参数7SDIR、参数38YDIR这两项的设置有关,7SDIR项是方向设定点,定位器在接收到4~20mA信号时,7SDIR项的设置决定执行机构的升降。

38YDIR项是行程方向显示,可以显示执行机构的升降。通过与调节阀实际开关方向和控制室输出的信号来对比,可以正确地设置参数7SDIR、参数38YDIR。对于阀门的开关方向的确定,一定要和工艺人员配合,特别是角行程调节阀,当执行机构的指示标志不清楚时,容易发生开关的误判,造成生产事故,必须认真对待

7.调节阀控制曲线不理想

解答:阀门定位器参数12SFCT项中,内置了六种调节阀常用的流量特性和一种用户自定义的流量特性,每一台调节阀都有其固有的流量特性,通常定位器的此项参数只要设置成Lin就可以遵循调节阀固有的流量特性。若调节阀流量特性与工艺要求不符,则可以通过参数12SFCT项的设置来改变调节阀的整体流量特性。总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设置参数12SFCT项就可以达到工艺要求。

8.调节阀不能全关死

解答:在工艺生产中,由于阀芯磨损或前后压差大等原因,调节阀可能关不死,出现泄漏,影响工艺操作,这时可以通过设置参数39YCLS、40YCD、41YCU等项,启用紧密关断功能,将调节阀大限度地关闭。在化工生产中,常常有工艺操作人员反映调节阀不能关死,泄漏量大,影响操作,我们在不更换调节阀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一功能,尽量满足工艺的需要。

今天的内容结束啦,每天还是会更新,有想问的想讨论的随时留言,欢迎关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