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智能网关IGT-DSER,西门子PLC数据上报到MySQL/SQLServer

楼主(2020-09-05):
        智能网关IGT-DSER方便实现PLC与数据库之间的数据通讯,既可以读取PLC的数据上报到数据库,也可以从数据库查询数据后写入到PLC的寄存器;

        网关安装在设备侧,与设备同时起停,不担心数据丢失;网关也支持多服务器冗余、异常未提交数据本地保存等功能,确保数据安全;

        以下是通过数据库智能网关IGT-DSER实现S7-1200的PLC与服务器数据库双向通讯,网关支持MySQL和SQLServer,这里选择的是SQLServer。

       首先,数据库存数据的数据表要建立好,用数据库工具navicat连接数据库建立一个名称plctable的数据表,表结构如下:

        然后打开智能网关的参数软件(下载地址)通过网线连接上,设置网关的网口、串口参数,并通过‘工具’菜单里面的数据读写、设备搜索等功能确认网关与PLC设备、数据库主机的通讯。

        通讯环境确认正常后,设置PLC与数据库相关参数,包括服务器主机IP地址、端口,用户名密码,以及上报与查询的模式、PLC数据地址与数据表字段的对应关系等,如下图:

        根据数据表主键‘devicename’上报更新和查询数据,通过网关的初始值设置为‘设备1’,上报的时间取自网关的RTC时钟。将配置好的参数下载到数据库网关,重启后网关即进入工作状态,双击序号,可查看对应的数据当前值。

        通过数据库工具软件打开数据表,数据如下:

根据时间和数值可以看出数据已经更新到数据库了,从数据库查询到的结果会写入PLC对应的地址,可以通过PLC的编程软件监视。

以上用到的软件、资料手册等在附件中。

网友A:
想问一下支持几台PLC?数据点数有没有限制?

如果几十个IGT-DSER网关组网,连接一个数据库服务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支持几台PLC?数据点数有没有限制?如果几十个IGT-DSER网关组网,连接一个数据库服务器可以吗?...



支持多个网关组网,而且都是这种应用场景;

以太网:同系列+同网段的PLC,可以多台;

串口:不同的站号+相同的协议+相同通讯参数的PLC或仪表,可以多台;

具体台数根据通讯的实时性,实施的方便性等进行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