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什么情况需要进行校验

楼主(2020-09-05):
嗨,我是工控小管家,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变送器的相关知识,压力变送器使用越来越广泛,不少非专业人士也开始自己研究变送器的原理知识,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它的奥妙,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变送器故障的时候要怎么处理,不知道怎么检修,那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方法。

变送器常见的故障大致为:

1、压力变送器PV值与实际压力不一致。

2、压力变送器PV值与实际压力一致,但4-20mA输出与标准表不一致。

3、上述两个参数均对不上。

以下分别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解决压力变送器的常见问题。

当我们用HART375手操器进行膜头校验时,实质上是对上述曲线进行矫正。我们称为:SENSORTRIM!FULLTRIM及ZEROTRIM等。通常,这些操作菜单都在SENSORTRIM下,具体选FULLTRIM还是ZEROTRIM要看具体误差的情况。但是,不同的变送器对曲线的矫正度有不同的限制,通常为满量程的3-5%。

A、使用ZEROTRIM,如果仪表在安装结束后,处于零点状态,或差压表虽为平衡状态,但管道内有静压,此时仪表的输出会有很小的偏差(0.25-0.31Kpa)视安装位置及仪表类型而不同,此时应使用ZEROTRIM进行矫正。这种操作仅对标定曲线进行平移,并不影响斜率,因此是针对D/A的单点校验。

如果用户手头没有HART375手操器,而且仪表本身具有外部零点调整按钮,此项矫正也可以通过激活(按住2秒以上)该外部按钮完成。所不同的是,这种操作只将当前的零位PV值调整为4mA,压力的读数并不改变!相当于进行了一次微量零点迁移。

B、使用FULLTRIM,此项调整为两点校验,需标准压力源进行打压,因此只能在离线情况下进行。此项操作为针对膜头内部A/D的校正。进行这一操作,必须先进行低端调整(Lowsensortrim)再进行高端(UppersensorTrim)。进行FULLTRIM以后,仪表的标定曲线完成了拟合。进入膜头校验菜单后(见下图)选中2,或直接按2键即可进入操作!

低端标准压力可以是非零点,例如,对绝压表一般该压力为大气压力。(14.7Psia)接下来进行上端标定即可。标定的容限一般不超过量程上限的+/-5%。超容限时,仪表会弹出操作报警提示。另外要注意的是,仪表必须是在解除写保护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该项校正。正常情况下,完成了上述校验后,压力变送器的PV值应和标准一致,但并不能保证输出的正确性因此,一般地说还要进行模拟量输出矫正(TrimAnalogOutput)。

C、4-20mA输出校验。详见前述:D/ATrim一节。

D、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即PV值正确,4-20mA输出电流值与标准表也附和,但PV值与4-20mA不对应,而且是在零迁移情况下,例如:仪表量程为0-100Kpa,在零点情况下,手操器AO读数不是4mA例如:5.6mA,经与标准电流表复核,确为5.6MA。这种故障为内部电路故障无法恢复。

E、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即PV值不正确,且无法经FULLTRIM矫正,则多数为膜头损坏,需进行特征化处理,这种维修应由工厂进行!

F、有些故障,仪表会弹出硬件报警,用户可以根据报警提示结合仪表操作手册中相关的解释进行排查。一般情况,用户无法对硬件故障进行修理。

    还有很多种情况很多类型的变送器,我们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如果有粉丝的相关问题,我们会继续分享,持续更新,欢迎关注。

网友A(2020-12-09):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