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伺服如何接线

楼主(2020-09-05):
有大佬用过信捷的伺服系统吗,我想请教下伺服驱动器如何plc连接,我现在是按照这个接线,用了24v的外接电源,程序是这个,启动后伺服电机没有反应,也没有报错,我cn1没有接线9$YM0O%]`S8VO78E50%O7)M.png

网友A:
伺服上电了手能转动吗?是不是使能没有接

网友B:
伺服ON接了,这个线接到了继电器或者输出上,伺服SON 了吗,如果伺服没有报警,可能是程序有点问题,,伺服接上之后,如果程序是好的,会报警的,告诉你那个地方没有做到,伺服未ON 编码器异常。。。。。等等情况,,

网友B:
如果具体不知道程序如何做,看一下论坛的经典的伺服控制案例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8/685890/685890_1.shtml

网友C:
用手能转动伺服吗

楼主:
给了使能的,手动不能转

网友D:
CN1不接线,伺服怎么能转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了使能的,手动不能转



CN1没接?那你怎么控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豆肉丝"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给了使能的,手动不能转】进行回复:        ---------------------------------------------...



我看说明书上cn0接的plc输出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土豆肉丝"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给了使能的,手动不能转】进行回复:        ---------...



有可能接的端子引脚不正确,楼主端子引脚接的哪些?

网友E:
信捷的伺服很简单的,看图是不是楼主没有接入电源啊!

我看了图纸人家PLC内部输出DC24V类型,而信捷本体的触点是没有电源输出的,必须外加电源

楼主:
谢谢大佬们,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F:
首先伺服要处于正常模式,如果右刹车,刹车处于释放状态,还有能通过PLC输出口查看脉冲是否有输出

网友G(2020-10-2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们,问题已经解决了

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