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测试仪测试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0-09-05):
  电缆故障测试仪测试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电缆故障测试仪用于测试电力电缆的开路,短路,接地,低电阻,高电阻闪络和高电阻漏电故障,以及同轴通信电缆和本地电话的开路和短路故障测试 电缆。 您还可以测试电缆路径,埋葬深度和无线电波速度测量,验证电缆长度等,并建立用于日常维护管理的电缆文件。
  电缆故障测试仪使用时域反射原理将一系列电脉冲发送到被测电缆,并接收由电缆阻抗变化引起的反射脉冲,然后根据电缆的传播速度对其进行表示。 电缆中的电波和两个反射波的特征拐点。 时间,可以测量从故障点到测试端的距离。
  使用时注意事项:
  1.在脉冲法测试期间,请注意甩掉办公室中的所有设备并在外线进行测量。
  2.使用闪络方法进行测试时,一定要将扳机工作模式开关置于“闪络”位置。
  3.在使用直接闪光法或闪光法进行测试时,请注意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 一定要连接接地线。
  4.闪络法测试完成后,切断电源,拔下仪器与高压测试设备之间的连接线,然后释放高压电容器和电缆中存储的电荷。 放电时,应加限流电阻R来限制放电电流,以缓慢放电。 在电容器上的电压降低之后,放电电路中的电阻直接为零。 设备或人身事故。
  5.在直接闪光测试期间,一定要注意监视故障的泄漏电流。 如果电流突然增加并且没有发生故障闪络现象,则应立即降低测试电压,并使用闪光测试。
  电缆故障测试仪系统的平滑度和电力传输取决于电缆线路的正常运行。 一旦线路阻塞,将导致通信和电源中断。 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并迅速消除故障,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不利的社会影响。 因此,维护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应注意确保电缆故障测试仪的正常运行。

网友A(2022-04-13):
非常实用的知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