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提升机变频器

楼主(2020-09-06):
请大家给推荐个提升机用变频器,支持速度模式转矩限制的模拟量同时调节,时序控制比较完善,稳定口碑好些的。

用在油井绞车上的,接触的机型太少,实在不知道怎么筛选了。

网友A:
三菱有专门的提升机控制变频器

网友B:
丹佛斯  SEW   ABB 施耐德都有

网友C:
这个,国产的找汇川、英威腾都还行,进口品牌找安川肯定没错——安川属于变频器行业大拿

网友D:
     我们见过和使用的最多的一般是 CT 和 SEW 二个品牌的提升机,感觉不错

网友E:
尝试一下西门子最新款的 G20的变频器,不过有点贵,或者尝试一下国产的英威腾 七喜等等

网友F:
国产的选择也蛮多的 汇川,禾川,如果预算合适,也可以选一些国外品牌

网友C:
相对来说,用汇川、英威腾都是可靠的选择,至于西门子就要看运气:遇到质量好的还行,运气不好遇到质量差的(西门子有10%的质量真心很差)你就等着听鞭炮吧——西门子一旦鞭炮,有75%的几率会起火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相对来说,用汇川、英威腾都是可靠的选择,至于西门子就要看运气:遇到质量好的还行,运气不好遇到质量差的(西门子有10%的质量真心很差)你就等着听鞭炮吧——西门子一旦鞭炮,有75%的几率会起火...

西门子的 变频器 根据你的电源质量 选择,如果是现场柴油发电机 电源,可能要选完整的 变频器进线滤波器,电抗器,出线电抗器等,这一套下来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对来说,用汇川、英威腾都是可靠的选择,至于西门子就要看运气:遇到质量好的还行,运气不好遇到质量差的(西门子有10%的质量真心很差)你就等着听鞭炮吧——西门子一旦鞭炮,有75%的几率会起火

感谢提醒,有时候还真需要用到柴油发电机。

网友H(2020-10-22):
丹佛斯、伟肯,都能轻易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