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PU224继电器输出型扩展

楼主(2020-09-06):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

     S7-200CPU224继电器输出型接扩展模块(晶体管输入/输出)

问一下扩展的晶体管输入/输出模块,还支持PTO/PWM高速脉冲输出吗。

网友A:
那个定位是CPU本体干的事情,如果非得要扩展那就加定位单元,普通IO模块与定位不相干

网友B:
问一下扩展的晶体管输入/输出模块,还支持PTO/PWM高速脉冲输出吗。

支持晶体管输入输出模块,但是不支持高速脉冲,

高速脉冲需要单独模块。

请参考一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扩展的晶体管输入/输出模块,还支持PTO/PWM高速脉冲输出吗。支持晶体管输入输出模块,但是不支持高速脉冲,高速脉冲需要单独模块。请参考一楼...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定位是CPU本体干的事情,如果非得要扩展那就加定位单元,普通IO模块与定位不相干...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C:
要不添加EM253模块,估计这个模块购买一个PL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添加EM253模块,估计这个模块购买一个PLC吧



感谢您的回复:
     加EM223模块可以吗,EM223是晶体管输出的扩展模块。

S7-200  AC/DC/DC CPU224CN   本机Q0.0  Q0.1支持PTO/PWM

AC/DC/RLY扩展EM223 ,应该也支持呀。

网友A:
添加EM253模块,真是富豪啊!

这个定位模块价格已经超过西门子1214C的CPU了,而且1214C支持4轴定位,要用200系列的话直接换巨鹏的224XP晶体管CPU,自带2轴定位和模拟量输入输出,价格才区区800元以下!!

至于软件,就是西门子200的编程软件,说白了就是完全兼容西门子200系列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定位是CPU本体干的事情,如果非得要扩展那就加定位单元,普通IO模块与定位不相干...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想问的是,扩展的晶体管输出模块,是否可以像DC/DC/DC型一样也支持高速脉冲输出。

  谢谢。

网友D(2020-10-13):
引用 楼主: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那个定位是CPU本体干的事情,如果非得要扩展那就加定位单元,普通IO模块与定位不相干...】进行回复:        ----------...



不支持 换PLC

网友E:
没用过,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