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如何防腐、防震与防尘?

楼主(2020-09-06):
    化工仪表是必不可少的监视设备,化工仪表一方面能够起到维护化工生产线平稳运行的功能,另一方面还起到生命及财产安全保护的作用。对于现场仪表来说,长时间暴露在外,日晒雨淋的,仪表很容易出现故障,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做好仪表的防腐、防震与防尘工作,加强仪表的管理与维护不仅能够提高仪表的精准度,还能延长仪表的使用寿命,下面就跟着仪控君来了解一下,现场仪表是如何防腐、防震与防尘的吧!

现场仪表的防腐维护

合理选择材料

      有针对性地选择耐腐蚀金属或非金属材料来制造仪表的零部件,是工业仪表防腐蚀的根本方法。例如用钛、钽金属制作的仪表零件,对氯化学介质有很强的耐腐蚀性;用聚四氟乙烯材料制作的仪表部件和密封垫,也广泛地应用在各种腐蚀介质环境中。加保护层

      在仪表零件或部件上制成保护层,是工业中十分普遍的防腐蚀方法。按照保护层的材料和成形原理不同,可分为如下三种:

    1、金属保护层。包括喷涂、电镀、热浸、渗碳等。
    2、非金属保护层。如油漆、耐酸水泥、橡胶、塑料、搪瓷等;
    3、非金属保护膜,在金属表面进行化学处理,生成氧化物膜、磷酸盐膜等保护膜;

采用隔离液
    这是防止腐蚀介质与仪表直接接触的有效方法。在无法选择合适的耐腐蚀性仪表时,采用隔离液可达到隔离的目的。隔离液常用于腐蚀性介质的压力、流量、液位测量。隔离液必须既不予被测介质互溶和起化学作用,又不能对仪表测量部件有腐蚀性。隔离液的密度应当不同关于被测介质和仪表工作介质的密度,并且在环境温度变化时,其密度和黏度均不应发生显著变化;同时还应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在意外情况下,隔离液混入测量管线时,应当不影响被测介质的使用。例如甘油水溶液适用于油类、水煤气、半水煤气、C1、C2 等烃类;乙醇适用于丙烷、丁烷等介质;甲基硅油适用于除湿氯气体以外的各种气体和液体。

片隔离
    利用耐腐蚀性的膜片将隔离液或充填液与被测介质加以隔离,实现防腐目的。它适用于强腐蚀性介质、难以采用管内隔离或容器隔离的场合,通常适用于压力测量,不宜用差压测量。隔离膜片应具有弹性和不渗透性,如常用的膜片式压力计、单法兰防腐压力变送器等。

吹气法
    这是用吹入的空气(或氮气等惰性气体)来隔离被测介质对仪表测量部件的腐蚀作用。吹气法通常用于常压或低压的液位测量系统,吹入气体不应与腐蚀性被测介质发生作用。根据吹气法恒压的原理,吹液(水等清洁液体)法也在流量及液位测量系统中得到了应用。例如,吹入蒸汽冷凝液来隔离介质对仪表测量部件的腐蚀及消除导压管的堵塞。

     现场仪表的防尘维护

      仪表外部的防尘方法是给仪表罩上防护罩或放在密封箱内。

对于被测介质中含有灰尘、杂质及颗粒等的防护,除了采用减少灰尘等措施实施防止堵塞外,通常采用加粗摄取管、加设除尘器、加装吹气装置及加装保护屏等方法。

     粗摄取管常与除尘器、吹洗装置联合使用。当采用不带环室的孔板测量流量时,可以在取压口直接用1.5~2m的加粗摄取管,加装堵头,以便在维修时作清洗孔或作为放空用。液位测量时,为了防止负压管内生成结晶,可以对负压管采用吹蒸汽冷凝液的办法。对于含水分的气体测量,可以采用水分离器,这在压力和流量测量中是常见的。

   现场仪表的防震维护

    仪表和设备的振动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内部的振动表现为被测介质的脉动,例如从单缸压缩机压出的流体会使仪表弹性元件易于损坏,并影响测量的精确度。外部的振动常由物料的输送、压碎、研磨等动力机械的运转所引起,也可由激烈的化学反应引起。

      为了减小和防止振动对仪表元件及测量精度等的影响,通常可采用下列方法:

增设缓冲器或节流器

          缓冲器可以是一个空的容器,它装在取压点与检测仪表之间,脉动的压力通过缓冲器后,气压得到平稳,从而减小被测介质脉动造成的影响。节流器通常可以用限流孔板,通过节流孔形成的阻力可以减小气相或液相介质压力的脉动。

安装橡皮软垫吸收振动

      在仪表支撑面上加入橡皮或者仪表采用弹簧连接后再固定在支架上,也可以采用将整个仪表盘用防振橡皮垫圈固定在基础上的方法。这些方法均可以有效地吸收外部的振动。

加入阻尼装置

      采用阻尼装置和阻尼阀组成阻容环节,能够有效地减小介质的脉动。

选用耐振的仪表

          除了选用以上几种减振方法外,也可在设计选型时从根本上解决振动问题。如在泵出口脉动管线上安装耐振压力表;在脉冲流量情况下选用对流动状态不敏感的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