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McgsTpc与设备间的通信报文?

楼主(2020-09-06):
如题,McgsTpc中如何查看其与设备间的通信报文?

网友A:
如果是串口,可以并线接到一个USB转串口器件,然后电脑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好通信参数即可在串口调试助手上观察到收发报文。

网友A:
如果是以太网,可以找一些其他相关软件进行监控,比如BusHound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