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一个输出点多次被使用

楼主(2020-09-07):
三菱PLC中因为是控制气缸动作,假设气缸电磁阀输出是Y1,那么Y1需要多次的得电和失电,要实现这样的重复得电和失电。

请教各位大神除了置位和复位指令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去编程?

网友A:
传送,比较,计数,计时,都可以啊,看你哪种实用

网友B:
可以用数据寄存器Dbit0位 ,加1on ,减1off

网友C:
方法很多,就是现实中慢慢的摸索摸索总结

网友D:
传送,比较,计数,计时,都可以啊,看你哪种实用方法很多,就是现实中慢慢的摸索摸索总结

网友E:
我感觉取反最简单

网友F(2020-10-08):
ALT交替输出 挺实用

网友G:
传送,比较,计数,计时,都要学习

网友H(2021-01-14):
有没有这个方面的例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