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静电喷塑设备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9-07):
  常见的静电喷塑设备故障的解决方法

  静电喷涂虽然很好用,但是也难免会在使用设备中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保证设备就会百分百不会出现问题。那在设备出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解决呢?肥西欣荣机械有限公司为您解答

  1 .电源指示灯不亮

  解决方案:可能是因为电源插座断开了,可以检查下电源或者是更换电源。

  2 .收缩

  解决方案:可能是涂面漆之前,底漆跟中间涂层没有干透。可以根据扫地枪喷涂层的厚度来喷涂。

  3.起皱

  解决方案:可能是涂层干燥时间太短了,或者是漆膜太厚了,没有干透;或者是底漆跟腻子中间的固化剂选择不恰当造成的;又或者是喷涂面漆的时候,一下子太厚了,造成内深剂没有挥发掉。遇到这些情况,可以在喷涂的时候,给每个涂层足够的干燥时间,在进行完固体工作之后,只能进行湿喷涂或者二次喷涂。

  4 .喷粉时起火

  解决方案:可能是工地的接地不良,吊带表面积累的固化粉太多了造成的。这个检查下接地情况或者及时清理就可以了。

  5 .垂流

  解决方案:可能是稀释剂的油漆粘度太低了,喷雾运转慢,一次喷射太多了,或者喷射间隔时间比较短,就容易出现垂流的现象。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根据要求控制油量,提高喷枪运转速度,适当延长喷涂时间。更多喷漆喷塑资讯来源:www.hfningj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