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一个按钮控制四个气缸

楼主(2020-09-07):
要求一个按钮实现两个工位的来回交替移动,四个气缸,是不是用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求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A:
最近论坛怎么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用中间继电器很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论坛怎么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用中间继电器很难吗?



新手,没有用过哈哈

网友B:
你先把问题说清楚

你是要做四驱动往返运动

还是作机器手的(上下、左右、前后和旋转)运动。

你这个“来回”是曲线还是直线。

网友C:
用继电器搭完全可以实现  ,但电路会稍复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问题说清楚你是要做四驱动往返运动还是作机器手的(上下、左右、前后和旋转)运动。你这个“来回”是曲线还是直线。...



就是有一个取料点,然后两个工位一前一后交替移动到取料点工作,直线运动,用继电器来控制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B:
为什么会是用4只气缸呢,两支气缸可以实现么

气缸是不用电磁阀控制吗?,电磁阀是两位的还是三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是用4只气缸呢,两支气缸可以实现么气缸是不用电磁阀控制吗?,电磁阀是两位的还是三位的。...



因为两个工位都需要来回运动所以需要四个气缸,电磁阀是两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继电器搭完全可以实现  ,但电路会稍复杂些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实现

网友D:
我的思路:1.A工位向前运行,B工位就要向后运行。2.AB工位的前进和后退,必须互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思路:1.A工位向前运行,B工位就要向后运行。2.AB工位的前进和后退,必须互锁。...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