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系列智能工具

楼主(2020-09-07):
WinCC系列智能工具

进入“Start > SIMATIC > WinCC > Tools”可以找到这些工具(如果已安装)。

在WinCC信息系统(在线帮助)的“Smart Tools”下也能找到详细的描述。

Description:

  • SmartTools

  • 版本为WinCC V6.x的 SmartTools

  • 版本为WinCC V5.x的 SmartTools

SmartTools

  • 组态工具
    安装后,可直接在菜单项“WinCC”下的Microsoft Excel中得到对该工具的帮助。 对于组态WinCC中的大量数据来说,组态工具是一个简单和功能强的工具。Microsoft Excel用作用户接口。这样可在Microsoft Excel中可创建、输入和编辑一个WinCC项目。 这里可以使用Microsoft Excel提供的操作上的优点。可使用组态工具来组态数据管理器、报警记录、变量记录和文本库的数据。

  • WinCC 归档组态工具
    WinCC归档组态工具是一种Excel的附加功能,对于大量数据的过程值归档,组态工具是一个简单和功能强大的工具。这里,可以对在 Tag Logging 中并没有提供足够支持的大量的结构进行处理。

  • 交叉参考助手
    这个工具搜索图像名称和变量的所有脚本并将其升级,以便它们可被WinCC交叉参考组件识别。这个工具包括与WinCC V5.1中类似的“脚本升级”工具的功能。

  • 通信配置器
    在以前的版本中已有通信配置器。在WinCC V6.0中它被划归为智能工具。使用通信配置器可以调整WinCC通信参数以适应现有条件以便保证干扰敏感度和连接稳定性之间的一个最佳平衡。

  • 注册文件 OnIOff.reg, OnIOn.reg
    使用这两个注册文件,可以显示或者隐藏用于调用“WinCC在线帮助”的按钮,使用这种功能,可以停止一个Windows操作窗口。

  • 变量导出/导入
    程序从一个打开的项目中将所有的连接、数据结构和变量导出到一个相应的CSV文件中。然后可以将这些导入到另外一个项目中。CSV格式允许在再次导入文件之前用一个电子数据表格程序处理这些文件。

  • 变量模拟器
    变量模拟器用来模拟内部变量和过程变量。

    对于变量模拟器一个典型的应用领域是在没有连接过程I/O或者是在连接了过程I/O但无过程运行时测试一个组态。如果没有连接过程I/O,那只能模拟内部变量。

    如果连接了过程I/O,可使用变量模拟器直接为过程变量提供数值。这就可以使用原始硬件来运行HMI系统的一个功能测试。

    变量模拟器另一个可能的应用领域是产生一个用于示范的项目。现有的HMI系统通常没有可用的系统连接,所以这里模拟器控制内部变量。

  • 动态向导编辑器
    可以使用动态向导编辑器来创建自己的动态向导。动态向导用于频繁地自动循环组态过程。

  • WinCC文档浏览器
    WinCC登录系统的打印作业可转移到一个文件中。在有大量数据的情况下为每个登录页创建一个文件。可以使用WinCC文件浏览器来显示和打印这些文档。

版本为WinCC V6.x的 SmartTools

  • EasyLanguage
    EasyLanguage是在WinCC过程映像中导入和导出语言决定的对象的工具。当创建多种语言画面时帮助提供WinCC外部由语言相关的对象选项的翻译。由WinCC文本库管理的对象和用户对象不由EasyLanguage处理。

版本为WinCC V5.x的 SmartTools

  • 未锁定的多用途 (只对WinCC V5.1)
    在多用户系统中可以从不同的计算机进行组态。一些编辑器只能在项目范围内启动。如果其中一个编辑器启动,则WinCC在其它计算机上锁定同一项目的此编辑器的启动。一旦编辑器关闭,WinCC将自动解锁。

    现在当没有解锁时可能会发生错误。原因可能是,例如网络连接的中断。
    未锁定的多用途清除这些锁定状态。

  • 脚本升级 (只对WinCC V5.1)
    脚本升级搜索画面名称/变量的脚本并升级脚本,以便WinCC交叉引用组件找到画面名称/变量并将它们放入交叉引用表中。

  • 冗余测试工具:DCOMTest和RtFileView (只对WinCC V5.1)
    DCOMTest:
    用于检查两台计算机之间的DCOM连接。
    RtFileView:
    用于读出重要的冗余数据并检查故障时间的矫正过程和校准测量点。

  • 地址列表导入
    使用地址列表导入可将KOMED(COROS LS-B)或PMCPRO(SIMATIC-S5)输出的文本地址列表导入到WinCC数据库中。
    地址列表导入也允许编辑来自PMCPRO(SIMATIC-S5)的文本地址列表中的块访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