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磨的结构介绍及常见问题处理

楼主(2020-09-07):
立磨的结构介绍及常见问题处理

 立磨作为一种水泥等行业常用的设备,已为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效益,但是作为立磨的操作人员,您真正了解立磨的结构吗?它平时常出现的一些问题,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损害到立磨设备本身了吗?接下来,同力重机就对立磨的结构等知识做一个讲解。

 立磨结构

立磨结构立磨结构

  1、磨盘:包括导向环、风环、挡料圈、衬板、盘体、刮料板和提升装置等。

  2、磨辊:辊套为易磨损件,要求有足够的韧性和良好的耐磨性能。

  3、选粉机,可分为静态、动态和高效组合式选粉机三大类:

  (1)静态选粉机:工作原理类似于旋风筒,结构简单,无可动部件,不易出故障。但调整不灵活,分离效率不高。

  (2)动态选粉机:这是一个高速旋转的笼子,含尘气体穿过笼子时,细颗粒由空气摩擦带入,粗颗粒直接被叶片碰撞拦下,转子的速度可以根据要求来调节,转速高时,出料细度就越细,与离心式选粉机的分级原理是一样的。它有较高的分级精度,细度控制也很方便。

  (3)高效组合式选粉机:将动态选粉机(旋转笼子)和静态选粉机(导风叶)结合在一起,即圆柱形的笼子作为转子,在它的四周均布了导风叶片,使气流上下均匀地进入选粉机区,粗细粉分离清晰,选粉效率高。不过这种选粉机的阻力较大,因此叶片的磨损也大。

  4、加压装置:液压装置,储能器。

  5、监视装置:摇臂监视、振动监视。

  6、传动装置:电动机、减速器。

  7、喷水系统:降低温度、稳定料层。

  8、粗粉外循环系统:提升机。

 常见问题

 一. 立磨磨辊、磨盘衬板磨损

立磨磨辊磨盘立磨磨辊磨盘

 立磨磨辊本体和耐磨衬板在使用过程中,一旦出现配合间隙,将会使本体与衬板之间磨损加剧,加之热风和水泥颗粒对配合面的不断冲刷,导致沟槽的产生,致使本体与衬板之间发生冲击碰撞,严重时使得衬板产生裂纹甚至断裂,机器损坏,特别是减速机的损坏,造成恶性事件。

 该类问题一旦发生,一般修复方法难以解决,更换费用高昂。同力重机的立磨设备具有优良的机械性能以及良好的可塑性,该问题很容易得到解决。

 二. 立磨磨辊轴承室磨损

立磨磨辊立磨磨辊

 立磨磨辊轴承的装配要求比较严格,企业一般采用将轴承放在干冰中冷却的方式装配。轴承和轴承室之间一旦出现间隙,将会影响轴承的正常运转,导致轴承发热,严重时将会导致轴承烧灼现象。同力重机的立磨设备具有快速、简便易于操作的特性,很多情况下可以现场修复。

 三. 立磨电机出现故障

立磨电机立磨电机

 首先,用户不要擅自拆机检查维修,因为电机是保修期限的,保修的前提是电机的完整和电机未被拆卸,所以,如出现故障,用户不要擅自拆解维修。在电机质保期间,首先要联系厂家,提供立磨电机故障的详细情况信息,由厂家来判断电机故障的原因,并且进行问题的解决。

 除此之外,立磨机设备在使用时,要保证足够的额定电压,保证电机的正常工作。在使用中,很多用户经常会遇到电机烧掉的现象,都是磨粉设备的电压不当使用造成的。不在额定电压下工作,对磨粉设备的电机的损害很大,所以在购买设备时,就要了解电机的功率以及电压等基本问题,以便在厂家更换适合的电压的立磨电机,保证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工作。

 以上就是同力重机对立磨结构以及常见问题等相关知识的介绍,如果您看完之后还有疑惑,或还想进一步了解立磨机的其他知识,您可以咨询我们的在线人员,我们将悉心为您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