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型号的通信卡,怎么和触摸屏通信?

楼主(2020-09-07):
如题这是什么型号的通信卡。和威纶通通信按下图所示接线。通信不了?RD灯常亮红灯,SD灯不亮。如果把通信线对调,RD灯闪烁,亮的时间很短一瞬间,SD灯还是不亮。用九针口连触摸屏直接都能连上。用这个就不行。这个卡需要额外在程序里设置什么吗?求大神指点下,有点懵……

网友A:
485BD板,模块没有问题的话,触摸屏和PLC参数设置正确,接线正常,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BD板,模块没有问题的话,触摸屏和PLC参数设置正确,接线正常,就没有问题。

触摸屏的参数没问题,我用九针口就能通信,用这个卡的话PLC里面要怎么设置?还是要在触摸屏里面设置下PLC的通信参数?

网友B:
FX-485BD板 只是硬件连接。需要在软件里设置通讯参数,如三菱的FX系列是D8120,这个格式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485BD板,模块没有问题的话,触摸屏和PLC参数设置正确,接线正常,就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触摸屏的参数没问题,我用九针口就能通信,用这个卡的话PLC里...



这里面设置 跟触摸屏参数设置保持一致  触摸屏485选的是2W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A 485BD板,模块没有问题的话,触摸屏和PLC参数设置正确,接线正常,就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触摸屏的参数没问题,我用九针口就能通信,用这个卡的话PLC里...】进行回复:        -----------------------------------------------------------------这里面设置 跟触摸屏参数设置保持一致  触摸屏485选的是2W吗?

恩对,谢谢了,知道要设置相应参数,就是抓瞎找不到怎么设置,在哪里设置!还是要让人点拨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485BD板 只是硬件连接。需要在软件里设置通讯参数,如三菱的FX系列是D8120,这个格式字

好的,等我一会去设置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Miss丶暧昧"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xiexie1999 485BD板,模块没有问题的话,触摸屏和PLC参数设置正确,接...



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C:
这是一个485BD板,和触摸屏通信走计算机链接协议,即就是专用协议。

需要在软件中设置通信协议,然后触摸屏中选择三菱FX专用协议。

硬件链接可以选择2线制或者4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485BD板,和触摸屏通信走计算机链接协议,即就是专用协议。需要在软件中设置通信协议,然后触摸屏中选择三菱FX专用协议。硬件链接可以选择2线制或者4线制。

恩,已经搞定了,谢谢了😁😁

网友D(2020-10-2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这是一个485BD板,和触摸屏通信走计算机链接协议,即就是专用协议。需要在软件中设置通信协议,然后触摸屏中选择三菱FX专用协议。硬件链接可以选择2线制或者4线制。     内容的...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