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有问题会影响其他模拟信号显示吗?

楼主(2020-09-07):
前几天发了个帖子,得到很多同仁指点迷津,首先在此感谢!

帖子内容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8/838369/838369_1.shtml

大家诊断一下这个PLC出了什么问题呢?

目前问题得以解决!

解决问题过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继续求大家解惑!

压力传感器确认异常后,就联系采购购买。原配是0-10V信号输出,0-60MPa 压力量程。采购不知怎么搞滴,采购一只0-10V信号输出,0-40MPa 压力量程的货。直接邮寄到现场安装后,PLC不在异常。但是压力显示一直是138bar上下,就是上不去了。而且主电机电流显示也异常只有56安培左右(160KW电动机)。

因为压力上不去,很多功能丧失,客户意见较大。

后来液压和机械还有电气一直分析原因何在?直到一个细心的同事发现压力传感器量程和原来有差异。

前几天在X猫从新购买一个和原配参数一样的传感器,邮寄到现场。今天安装后测试一切OK!

几点疑惑带解答:

1、压力传感器实际量程为0-40MPA,程序写入的是0-60MPA.压力为什么上不去呢?

2、160KW电动机为什么显示电流只有56安左右呢?

网友A:
都138MPA了还说压力上不去?都超60MPA两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138MPA了还说压力上不去?都超60MPA两倍多了

笔误!应该是138b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138MPA了还说压力上不去?都超60MPA两倍多了

注意楼主帖中的压力单位bar和Mba

网友B:
这点常识都没有吗?0-60MPa和0-40MPa的传感器同一压力值,输出电压信号不同,40MPa会提前达到设定值,结果就是压力上不到设定值。不过,不会差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常识都没有吗?0-60MPa和0-40MPa的传感器同一压力值,输出电压信号不同,40MPa会提前达到设定值,结果就是压力上不到设定值。不过,不会差那么多。...

李工!关键相差太大。我压力上限设定150bar.都没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这点常识都没有吗?0-60MPa和0-40MPa的传感器同一压力值,输出电压信号不同,40MPa会提前达到设定值,结果就是压力上不到设定值。不过,不会差那么多。...李工!关键相差太大。我压力上限设定150bar.都没达到!

你用MPa传感器控制百bar压力,估计都没在线性区。误差大是免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Smile-lyc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这点常识都没有吗?0-60MPa和0-40MPa的传感器同一压力值,输出电压信号不同,40MPa会提前达到...

1Mpa=10bar

只是用来显示!

楼主:
1bar=1公斤。显示比较直观,现场看压力常说多少公斤!

网友B:
引用 楼主:
1bar=1公斤。显示比较直观,现场看压力常说多少公斤!

压力传感器量程应该选在满度的1/3--2/3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1bar=1公斤。显示比较直观,现场看压力常说多少公斤!     内容的回复:压力传感器量程应该选在满度的1/3--2/3

40MPa比较合适。传感器量程改变,同时要改PLC内模拟电压与量程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