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MH4定位模块

楼主(2020-09-08):
现有一个伺服驱动器及电机 MR-J3-40B,支持光纤。QD75MH4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简单运动控制,现论坛基本上都是QD77MS16 4轴等等模块案例。跟MS MH有啥区别,程序能不能兼容,望大神指点1 2

网友A:
轴数不同,启动编号也会不一样,编程基本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数不同,启动编号也会不一样,编程基本类似



哦。之前询问了客服,差别不是很大,就是有些东西太老了。。跟不上更新换代

网友B:
这个Q系列定位模块,定位控制就是对指定缓存进行读写,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Q系列定位模块,定位控制就是对指定缓存进行读写,很简单



是的。谢谢的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这个Q系列定位模块,定位控制就是对指定缓存进行读写,很简单】进行回复:        --------------------------...



 言简意赅,反正就是不断刷写缓冲存储器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这个Q系列定位模块,定位控制就是对指定缓存进行读写,很简单】进行回复:     ...



是的,现在对地址的应用还不是很习惯,,习惯用西门子那种的,感觉有点别扭

网友C:
之前有做过类似项目,把速度模式、位置模式、速度转位置模式、JOG模式、找远点模式封装成FB了,最大16轴可自由调用,项目亲测可用,可供参考。如果能接受付费的话可以私信我。

网友D(2020-10-31):
好像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