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模拟量输入怎么读取,求案例程序

楼主(2020-09-08):
接的风压变送器  4-20ma的怎么写程序 急求!!!

网友A:
第一步,先把cup设置好,EM0选择EM AM03.通道0选择电流类型。地址为AIW16.

第二步,看你的风压变送器的量程是多少。比如0--150MPA,对应的西门子模拟量量程为0-27648.那么读取的实时压力为VD100。计算公式如下。

实时量程=输入值AIW16*150mpa/27648.

第三步,写程序。

第四步,VD100显示的值,即为现在风压变送器实际兆帕。

完毕。

网友B:
要说什么具体型号PLC,哪个通道的?再看组态的地址是什么,再才能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说什么具体型号PLC,哪个通道的?再看组态的地址是什么,再才能回答你的问题...



S7-200 SR30 用的 EM  AM03的模块

网友B:
小型PLC,几乎没做过,不过地址可以通过组态看,如AIW10等,

数字一般为0-20mA对应0-27648或0-32000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SiemensPLC.htm

西门子版块有原创案例版本,你可以看看有没有

网友D:
这个简单,将整数转换为对应工程参数即可,注意极限问题,还有就是通道设置

网友E:
楼主论坛里有不少案例的

网友C:
哥,这个案例论坛很多的案例,。。。

网友F:
http://bbs.gongkong.com/d/201212/475116/475116_1.shtml

网友G:
下载一个库文件,里面有专用的模拟量比较,这是S7-200smart的

网友H:
楼主说的是S7-200 Smart吧

一般外部信号,比如0~20mA对应内部数据就是0~27648,然后你根据具体工程量范围做比例转换即可得到实际工程量数据。

网友I:
楼主论坛里有不少案例的,仔细找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王怀祥"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要说什么具体型号PLC,哪个通道的?再看组态的地址是什么,再才能回答你的问题...】进行回复:        ----------------...



楼上给的链接可以看一下。

网友K:
或者用模拟量库文件做

网友L:
好多案例,多看看就会了

网友M:
模拟量比例换算库的官方链接: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smart-portal/200smarttop/software/library/scale_library/analog_scaling.htm

在链接中,也有模拟量接入的说明,可以参考。

网友N:
官网也有案例

网友O:
对应通道直接读取,存入数组滤波,取值

网友P:
这里的大师太多了

网友Q(2020-11-15):
库文件里有模拟量模块 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