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再生发电

楼主(2020-09-08):
当步进电机驱动器不给步进电机供电时,可以用手转动步进电机,此时步进电机控制器的输入电压端会有10V的直流电压,这个电是不是叫再生电?这个电压会传给步进电机驱动器以及其他电子元件,我担心这个电会损坏系统上的其他电子元件。请教应该怎么处理这个电?

网友A:
电压加到驱动器后级功率管上,无论晶体管还是MOS管,都是单向导通,这个电压不会加到驱动器内其他电路。

网友B:
楼主你好,首先,你用手转动直流电机里,电机是会发电的,但这个电压不稳定,随着转速变化成正比变化,如果你测得的电压是稳定的,那么这个电压可能是别的元件串过来的

其次,我以前也经常转动步进电机,从来没烧坏过驱动器

再次,如果你实在不放心,那么就加一个整流二极管吧

以上,是我的愚见,说的不对,还请见凉

网友C:
我的一种理解方式:感应电机驱动部分的电压=电机反电势(电机被反向带动下,产生的电压)+电阻电感分量电压;额定转速一下,所以驱动电路的电压所施加的电压一定大于电机的反电势,所以驱动器选型时,器件承受压力的范围一定大于额定转速下的反电势。所以,正常情况或这个额定转速下反向转动(驱动电路不工作的情况下),产生的反电势不能损坏驱动电路

网友D:
嘻嘻,我现在一台自行车被我加装伺服电机改为健身器了,而且伺服电机发出来的电被我存储进电瓶,加装了功率调节电路控制健身器的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