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了解气体过滤器的几大设计特点和用途

楼主(2020-09-08):
  简单了解气体过滤器的几大设计特点和用途  北方滤器

气体过滤器广泛用于冶金、化工、石油、造纸、医药、食品、采矿、电力、城市给水领域。诸如工业废水, 循环水的过滤,乳化液的再生,废油过滤处理,冶金行业的连铸水系统、高炉水系统,热轧用高压水除鳞系统。气体过滤器是一种先进、高效且易操作的全自动过滤装置。

过滤器

它是由壳体、多元滤芯、反冲洗机构、电控箱、减速机、电动阀门和差压控制器等部分组成。壳体内的横隔板将其内腔分为上、下两腔,上腔内配有多个过滤芯,这样充分利用了过滤空间,显著缩小过滤器的体积,下腔内安装有反冲 洗吸盘。工作时,浊液经入口进入过滤器下腔,又经隔板孔进入滤芯的内腔。大于过滤芯缝隙的杂质被截留,净液穿过缝隙到达上腔, 最后从出口送出。它的设计特点有一下几方面:

1,过滤设备采用专利技术的内部机械结构,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高压反冲洗功能,可轻松彻底地清除滤网截留的杂质,清洗无死角,通量无衰减,保障了过滤效率和长久的使用寿命。

  2,过滤设备采用不锈钢楔形滤网,强度大、精度高、耐腐蚀,最高过滤精度可达25微米。

  3,过滤设备通过自身的检索和应变功能,实现自动反冲洗,可应对不稳定的水质波动,无需人工干预。

  4,过滤器设备易损件少,无耗材,运行维护费用低,操作管理简单。

  5,过滤设备控制系统反应灵敏,运行精确,可以根据不同水源和过滤精度灵活调整反冲洗压差时间和时间设定值。

  6,过滤设备在反冲洗过程中,各个(组)滤网依次进行反冲洗操作;确保滤网安全、高效清洗,而其他滤网不受影响,继续过滤。

  7,过滤设备采用气动排污阀,反冲洗历时短,反冲洗耗水量少,环保经济。

  8,过滤设备结构设计紧凑合理,占地面积小,安装移动灵活方便。

  9,过滤器过滤设备电器系统采用集成控制模式,可以实现远程控制

网友A(2021-08-03):
不锈钢熔体滤芯304烧结网滤芯优势:

  透气孔径、过滤孔大小统一、均匀分布

  透气性好、气液流通速度极快且发散均匀密布,经过恒歌特殊工艺的优化处理其效果远胜于同行的同类产品;

  拦截效果好,过滤效率高、流速的快慢和其他性能可按要求定制

  高支撑负载能力,无需使用其他辅助支架,可直接用做结构主元件

  结构稳定,例子紧密结合,无迁移,即使在恶劣的条件下也几乎不可分离

  高疲劳强度,高负荷抗冲击应力,耐高压,非常适合高压差和高流量,在高压流质(40mpa)烧结多孔金属行业有一定的优势

  耐高温、耐热冲击、横额不锈钢滤芯、可在600℃高温下运行、即使在氧化气氛中也能承受高温

  采用特殊的多维蜂窝嵌套毛细结构,具有优异的分离和降噪功能,

  耐腐蚀、耐锈性能出色 有多种规格及材质可供你选择,可根据具体加工多种复杂结构的不锈钢过滤产品

  超细长滤管的长度可达800mm,小外径5mm

  产品外观精美、作为外观部件将会给您的产品提升好几个档次、极大的提升您的产品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