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semount65热电阻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0-09-08):
Rosemount 65 热电阻温度传感器

作为一种符合行业标准的 Pt-100 热电阻 (RTD) 传感器,Rosemount 65 热电阻温度传感器是一个按照 IEC 751 标准设计的单元件或双元件设备,可涵盖多种温度。这款传感器能够抗振,接线盒可快速安装和更换。该热电阻具有 A 级或 B 级精度标定选项或标定表选项以及 Callendar-Van Dusen 常数。

规格

时间常数/响应当按照 IEC 751:1983 修订 1 和 2 的规定在流动水中测试时,达到 50% 传感器响应最多需要 9 秒

绝缘电阻室温下,在 500 Vdc 测量时,最低 1000 MΩ 的绝缘电阻

标定选项IEC 751 A 类精度;带 Callendar-Van Dusen 常数的校准安排;MID 贸易交接校准

功能

符合 IEC 751 的单或双元件行业标准传感器可提供可靠灵活的性能

适应性强的传感器能耐受高振动的行业应用

DIN 型传感器连接头便于快速连接和更换

传感器选择覆盖从 –196 至 600°C(–321 至 1112°F)的宽广温度范围,可满足诸多过程需求

接线端子、软引出线和簧压型螺纹适配器可实现分体或一体式变送器安装组态

Callendar-Van Dusen 常数便于变送器-传感器匹配,带来更高的准确度

可选的 A 类准确度能确保关键温度测量点满足公差标准和精度要求

热套管组件选项可针对腐蚀性环境提供防护

测量仪器指令 (MID) 校准选项适合贸易交接应用

全球危险场所认证满足当地需求

 Rosemount罗斯蒙特热电偶是一种测温度的传感器,与热电阻一样都是温度传感器,但是他和热电阻的区别主要在于:

  一、信号的性质,热电阻本身是电阻,温度的变化,使热电阻产生正的或者是负的阻值变化;而热电偶,是产生感应电压的变化,他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

  二、两种传感器检测的温度范围不一样,热阻一般检测0-150度温度范围,zui高测量范围可达600度左右(当然可以检测负温度)。热电偶可检测0-1000度的温度范围(甚至更高)所以,前者是低温检测,后者是高温检测。

  三、从材料上分,热阻是一种金属材料,具有温度敏感变化的金属材料,热耦是双金属材料,既两种不同的金属,由于温度的变化,在两个不同金属丝的两端产生电势差。

  四、PLC对应的热电阻和热电偶的输入模块也是不一样的,这句话是没问题,但一般PLC都直接接入4~20ma信号,而热电阻和热电偶一般都带有变送器才接入PLC。要是接入DCS的话就不必用变送器了!热电阻是RTD信号,热电偶是TC信号!

  五、PLC也有热电阻模块和热电偶模块,可直接输入电阻和电偶信号。

  六、热电偶有J、T、N、K、S等型号,有比电阻贵的,也有比电阻便宜的,但是算上补偿导线,综合造价热电偶就高了。热电阻是电阻信号,热电偶是电压信号。

  七、热电阻测温原理是根据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随温度变化的性质来测量的,测量范围为负00~500度,常用的有铂电阻(Pt100、Pt10)、铜电阻Cu50(负50-150度)。热电偶测温原理是基于热电效应来测量温度的,常用的有铂铑——铂(分度号S,测量范围0~1300度)、镍铬——镍硅(分度号K,测量范围0~900度)、镍铬——康铜(分度号E,测量范围0~600度)、铂铑30——铂铑6(分度号B,测量范围0~1600度)。

  分度号是用来反映温度传感器在测量温度范围内温度变化对应传感器电压或者阻值变化的标准数列,即热电阻、热电偶、电阻、电势对应的温度值。

  以热电偶为例:热电偶的分度号有主要有S、R、B、N、K、E、J、T、WRe、WFT等几种。其中S、R、B属于贵金属热电偶,N、K、E、J、T属于廉金属热电偶。E型测温度值为-40之+1000 ;K型为-40之+1300;S型为0之1700;B型为0之1800;T型为-40之400;WRe型为0之2000;WFT型为400之2000,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