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安装和调试的小知识

楼主(2020-09-08):
嗨,这里是工控小管家,每天一个工控小知识,让你在自动化的路上不迷茫。今天我们带来的是阀门定位器的相关小知识,学会正确的阀门安装方法,不仅可以确保阀门正常工作,能够减少阀门磨损,降低生产成本。接下来我们一起康康阀门定位器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吧

阀门定位器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执行器按能源或驱动力可分为气动、电动、液动三大类,以气动调节阀和电动调节阀为主体。电动执行器以电源为动力驱动的,具有快速,便于集中控制等优点,但结构复杂,防火防爆性能不好。液动执行器是利用液压原理推动执行机构,它的推力大,适用于负荷较大的场合,但其辅助设备大而笨重。气动执行器利用压缩空气作为能源,具有结构简单、动作可靠、维修方便、性能稳定、价格低廉、防火防爆等优点。

阀门定位器的气动执行器也称为气动调节阀,执行机构是调节阀的推动装置,它按控制气压信号的大小产生相应的推力,使推杆产生相应的位移,从而带动阀芯动作。阀(阀体部件)是调节阀的调节机构,其内腔直接与工艺介质接触,阀芯在执行机构的带动下,改变了阀芯与阀座间的流通面积,引起流体通过阀的阻力的变化,达到改变介质流量的目的。在各类调节阀中,虽然执行机构不相同,但其阀是通用的。根据不同的使用要求,调节阀结构有不同种类,如直通单座、直通双座、角型、三通阀、蝶阀、隔膜阀、笼式阀、凸轮挠曲阀、球阀等。

阀门的安装

1、将阀门定位器与安装联板固定在一起,方法是将阀门定位器上表壳打开,用三只M5*20螺钉穿过壳内三孔与安装联板连接。

2、将阀门定位器的反馈部件与执行机构连接,将调节阀上的阀杆螺帽松开,将反馈部件中支板插在指示器与连接螺母之间紧固。

3、将装有阀门定位器的安装联板与执行机构支架两螺孔有M10*15螺钉按所需位置固定好。

4、将反馈部件中的反馈连接板上的连接销插入阀门定位器凸轮反馈干开口槽中。

5、不同型式的执行机构都应该保证当阀位在50%时,凸轮反馈杆应该在水平位置。

6、将安装连接的各部位调整好后,固定锁紧。

阀门定位器安装完毕后需要进行调试

首先,正确接上气源,把气源开到合适的压力,先手动喷嘴挡板,观察定位器的压力表是打开,听阀门定位器有无异常声音,还需要观察阀门是否能够正常开闭。接上模拟电源信号,给定4MA、调整零位、待零位调整好后,加高8MA,此时观察阀门开度,若正常就以此类推,若不能达到标准,则手动调整量程,量程没问题就把信号类推往上调,注意回差。根据现场判断回差最好不要大于3%。

阀门定位器单作用气动执行器通常都采用薄膜式设计。采用这种设计方式,使用的弹簧可以减少阀座负荷,也可以承受全部闭合压力。典型的双作用气动执行器采用活塞设计。这种设计方式与薄膜式设计型不同,供应压力不需要进行限制,为了达到较高的闭合压力,可以应用全负荷供应压力。对于活塞设计型,压力越高,稳定性与控制灵敏度较好。若要严密关闭的阀座全负荷需要对阀门进行标定,从而使闭合部件(如阀塞、隔膜、阀板等)准确定位在阀座上,为了保持设计泄漏量,避免密封表面受到腐蚀

好啦,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啦,有什么想了解的自动化小知识都可以随时留言,持续更新,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