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压力传感器485通讯

楼主(2020-09-08):
小弟最近在研究plc通过485读取压力传感器点压力值,PLC选用的是台达,压力传感器是广州佳仪的JY-P300.通过RS指令怎么都读取不到数据。不知道怎么回事量。求大神指点。微信图片_20200908162109.jpg微信图片_20200908162252.png微信图片_20200908162330.png微信图片_20200908162410.png

网友A:
你尝试一下能不能用串口调试助手收到压力传感器的信息帧。

网友A:
利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看,能不能响应,之后检查PLC的通讯参数设置

网友B:
台达PLC的话,可以不用RS指令,可以用MODRW指令。

当然你为了熟悉Modbus协议格式,也可以用RS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看,能不能响应,之后检查PLC的通讯参数设置...

        ----------------------------------------------------------------响应反馈回来点数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PLC的话,可以不用RS指令,可以用MODRW指令。当然你为了熟悉Modbus协议格式,也可以用RS指令的。...



用MODRW指令,我不知道他的压力地址,厂家也没有提供。。

网友C:
用MODSCAN可以扫出来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台达PLC的话,可以不用RS指令,可以用MODRW指令。当然你为了熟悉Modbus协议格式,也可以用RS指令的。...】进行回复:      ...

你不知道地址,那么用RS也没办法啊

你说的地址是压力寄存器地址,还是压力变送器从站的地址?

寄存器地址你发的说明书有的啊。

网友D:
1、首先需要确认是读不到数据还是读取的数据不对?

2、用RS指令时,你需要确认你每个存储器的值是否正确?程式里没看到你CRC计算部分的,另外发送的长度也需要算这个两个存储器的?03功能码,回传的长度与你读取长度是相关的。

3、从协议来看是标准的Modbus?你读的话,可以直接用ModRD指令试试?是否有数据可以直接监控特殊寄存器的(发送和接受都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台达PLC的话,可以不用RS指令,可以用MODRW指令。当然你为了熟悉Modbus协议格式,也可以用RS指令的。...】进行回复:      ...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有问题可以继续跟帖交流。

网友E:
1.线路的接错,A+B-是否接反

2.使用串口助手单独连接传感器,按照说明书发出指令,如果可以返回数据就没有问题

网友F:
不需要rs指令走标准modbus指令即可

网友G:
加个第三方的模块,不用编程的,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251084

网友H(2021-07-14):
这个贴真不错 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