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J的通信问题

楼主(2020-09-09):
最近在研究Modbus Tcp通信。查资料知道NJ本身不支持Modbus TCP,可以通过套接字做功能块封装来搞。自己做了NJ客户端的,测试没有问题。

但是NJ 作为服务器的,暂时还不知道怎么弄?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做服务器就是反着来的,等待连接,有连接进来,等待客户端发送的Modbus TCP命令,然后做出相应的返回。

网友A:
比如就可以做成这样的Modbus TCP Server功能块:

网友A:
做客户端的话,做成这样的功能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客户端的话,做成这样的功能块:



谢谢大师指点!我自己先搞着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做客户端的话,做成这样的功能块:】进行回复:        -----------------------------------------...

不敢当,有问题再交流。

网友B(2020-10-29):
看看回复也是能学到东西的!!!

网友C(2021-09-22):
找400 要嘛 有相应的功能块  但是个人感觉不稳定  断线重连有问题

网友D(2022-10-06):
引用 网友A:
引用 "xylujian"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做客户端的话,做成这样的功能块:】进行回复: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