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与RS232的区别

楼主(2020-09-09):
RS-232与RS-485的区别

简单地说,RS-232与RS-485的区别在于:

1、传输方式不同。 RS-232采取不平衡传输方式,即所谓单端通讯. 而RS485则采dao用平衡传输,即差分传输方式。

2、传输距离不同。RS-232适合本地设备之间的通信,传输距离一般不超过20m。而RS-485的传输距离

为几十米到上千米。

3、RS-232 只允许一对一通信,而RS-485 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

RS-232被定义为一种在低速率串行通讯中增加通讯距离的单端标准。

RS:是推荐标准的英文缩写

RS-232采取不平衡传输方式,即所谓单端通讯.收、发端的数据信号是相对于信号地,如从DTE设备发出的数据在使用DB25连接器时是2脚相对7脚(信号地)的电平。

典型的RS-232信号在正负电平之间摆动,在发送数据时,发送端驱动器输出正电平在+5~+15V,负电平在-5~-15V电平。当无数据传输时,线上为TTL,从开始传送数据到结束,线上电平从TTL电平到RS-232电平再返回TTL电平。

接收器典型的工作电平在+3~+12V与-3~-12V。由于发送电平与接收电平的差仅为2V至3V左右,所以其共模抑制能力差,再加上双绞线上的分布电容,其传送距离最大为约15米,最高速率为20kb/s。RS-232是为点对点(即只用一对收、发设备)通讯而设计的,其驱动器负载为3~7kΩ。所以RS-232适合本地设备之间的通信。

RS-485与RS-232不一样,数据信号采用差分传输方式,也称作平衡传输,它使用一对双绞线,将其中一线定义为A,另一线定义为B,通常情况下,发送驱动器A、B之间的正电平在+2~+6V,是一个逻辑状态,负电平在-2~6V,是另一个逻辑状态。另有一个信号地C,在RS-485中还有一“使能”端。“使能”端是用于控制发送驱动器与传输线的切断与连接。当“使能”端起作用时,发送驱动器处于高阻状态,称作“第三态”,即它是有别于逻辑“1”与“0”的第三态。 接收器也作与发送端相对的规定,收、发端通过平衡双绞线将AA与BB对应相连,当在收端AB之间有大于+200mV的电平时,输出正逻辑电平,小于-200mV时,输出负逻辑电平。接收器接收平衡线上的电平范围通常在200mV至6V之间。

网友A:
好文章~感谢大佬解说

网友B:
没有积分,怎么办啊,怎么赚积分啊

网友C:
不错,学习完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D:
总结到位,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