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ROEXV3.0无GP-4502WW屏

楼主(2020-09-09):
GP-PROEXV3.0无GP-4502WW屏,问客服说要下载什么补丁程序?这个软件叫什么?谁有发一个过来,谢谢!

网友A(2021-08-23):
GP-Pro EX 3.0版本的时候,还没有发布GP-4502WW,需要GP-Pro EX 4.06及以上版本的才可以。

用于GP4000E系列(型号:GP4*02WW),在GP-Pro EX V4.0软件安装完成后,还需安装补丁程序(补丁程序文件位置:GP-Pro EX V4.0软件安装目录/Pro-face/GP-Pro EX 4.0/OP/,双击YTSetup.exe文件(可能是隐藏文件,需取消隐藏),执行安装。),之后才能在GP-Pro EX软件中找到GP4000E系列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