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模拟量输出

楼主(2020-09-09):
各位好,最近去现场将一台DC24伏供电的电磁流量计输出的4到20毫安模拟信号接到欧姆龙CJ1W-AD081-V1模块上时,流量计仪表输出信号会减少到正常时的一半,流量计仪表的液晶显示面板也同步显示流量计测量值减少到正常值的一半,当把流量计输出到PLC模块的信号拆除后,流量计仪表液晶显示屏上显示流量值又正确,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请大侠们帮助分析下,谢谢了

楼主:
不清楚是不是仪表输出信号带负载能力差还是PLC模块本身的问题,同一工段另一台也是DC24伏供电的流量计输出的4到20毫安模拟信号接到PLC模块上正常,真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