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各种液位计的优缺点

楼主(2020-09-09):
     摘要  液位计是企业自动化的重要检测工具,主要用于生产过程中队罐、釜、塔等液位或界面的检测与控制。近几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和企业自动化和节能的需要,液位测量与控制技术有很大的提高。目前企业生产过程所应用的液位计种类繁多,主要有伺服式液位计、钢带液位计、浮筒式液位计、磁翻板液位计、超声波液位计、磁致伸缩液位计、雷达液位计、电容液位计、玻璃板液位计、玻璃管液位计、吹气式液位计、差压式液位计、激光液位计和γ射线液位计等,而用得最多的是差压式液位计和浮筒液位计。

关键词:液位计;液位测量

 一、引言

本文主要是浅析几种比较重要的液位计的工作原理、类型、用途等方面,液位计在油罐等液位测量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国内外,液位计的发展和合理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本论文通过液位计的比较,可以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情况选择最合理的液位计,以达到最佳效果。

二、常用液位计原理

常用于测量液位的液位计有连通器式、吹泡式、差压式、电容式等,测量物位的有超声波物位计和放射性物位计等。其测量原理和特点如下:

1、连通器式就是应用最普通的玻璃液位计。

它的特点是结构简单、价廉、直观,适于现场使用,但易破损,内表面沾污,造成读数困难,不便于远传和调节。

2、浮力式液位计包括恒浮力式和变浮力式两类。

(1)恒浮力式液位计

  恒浮力式液位计是依靠浮标或浮子浮在液体中随液面变化而升降,它的特点是结构简单、价格较低,适于各种贮罐的测量;

(2)变浮力式液位计

  变浮力式亦称沉筒式液位计,当液面不同时,沉筒浸泡于液体内的体积不同,因而所受浮力不同而产生位移,通过机械传动转换为角位移来测量液位。此类仪表能实现远传和自动调节。

3、吹泡式液位计是应用静压原理测量敞口容器液位。

压缩空气经过过滤减压阀后,再经定值器输出一定的压力,经节流元件后分两路:(1)一路进到安装在容器内的导管,由容器底部吹出;(2)另一路进入压力计进行指示。

当液位最低时,气泡吹出没有阻力,背压力零,压力计指零;当液位增高时,气泡吹出要克服液柱的静压力,背压增加,压力指示增大。因此,背压即压力计指示的压力大小,就反映了液面的高低。吹泡式液位计结构简单、价廉,适合用于测量具有腐蚀性、粘度大和含有悬浮颗粒的敞口容器的液位,但精度较低。

4、差压式液位计有气相和液相两个取压口。

气相取压点处压力为设备内气相压力;液相取压点处压力除受气相压力作用外,还受液柱静压力的作用,液相和气相压力之差,就是液柱所产生的静压力。

这类仪表包括气动、电动差压变送器及法兰式液位变送器,安装方便,容易实现远传和自动调节,工业上应用较多。

5、电容式液位计是采用测量电容的变化来测量液面的高低的。

它是一根金属棒刺进盛液容器内,金属棒作为电容的一个极,容器壁作为电容的另一极。两电极间的介质即为液体及其上面的气体。由于液体的介电常数ε1和液面上的介电常数ε2不同,比如:ε1>ε2,则当液位升高时,电容式液位计两电极间总的介电常数值随之加大因此电容量增大。反之当液位下降,ε值减小,电容量也减小。

所以,电容式液位计可通过两电极间的电容量的改变来测量液位的凹凸。电容液位计的灵敏度首要取决于两种介电常数的差值,而且,只要ε1和ε2的稳定才华保证液位测量准确,因被测介质具有导电性,所以金属棒电极都有绝缘层掩盖。电容液位计体积小,简略完结远传和调度,适用于具有腐蚀性和高压的介质的液位测量。

6、超声波物位计。

是利用超声波在气体、液体和固体介质中以一定速度传播时,因被吸收而衰减,但衰减程度不同,在气体中衰减最大,而在固体中衰减最小;当超声波穿越两种不同介质构成的分界面时会产生反射和折射,且当这两种介质的声阻抗差别较大时几乎全反射。利用这些特性可以测量物位,如回波反射式超声波物位计通过测量从发射超声波至接收到被物位界面反射的回波的时间间隔来确定物位的高低。此类仪表精度高、反应快,但成本高、维护维修困难,都用于要求测量精度较高的场合。

7、放射物位计

是利用物位的高低对放射形同位素的射线吸收程度不同来测量物位高低的,它的测量范围宽,可用于低温、高温、高压容器中的高粘度、高腐蚀、易燃易爆介质物位的测量。但此类仪表成本高,使用维护不方便,射线对人体危害性大。

三、简述各种液位计的特点

1、超声波液位计/物位计

由微处理器控制的数字液位/物位仪表,介质几乎不受限制,可以应用于各种液体和固体物料高度的测量的复杂工况,可实现测量值的温度补偿。非接触的测量,测量精度高,操作简单,界面直观等。

2、 静压液位计

产品小巧、轻便、灵敏而具有高性能,具有便利的安装和使用方便。主要应用于城市给排水、水处理厂、水库、河流、海洋、储油罐、装有糊状物的罐及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等部门的液位及其它敞开式容器液体的液位测量,被测液体无论是水、油、酸、碱、盐及粘稠性液体,都能高精度地测量。

3 雷达液位计

在恶劣条件工作适用范围广,几乎可以测量所有介质。包括有毒的,腐蚀性介质,固体、液体,粉尘性、浆状介质,都可以进行测量。测量连续准确,无须维修,可行性强,维护方便,操作简单。非接触测量,不受温度、压力、气体等的影响。

4 磁致伸缩液位计

是利用磁致伸缩原理所开发的测位产品,输出信号为绝对数值,不会对数据接收构成问题,无须重新调整零位。内部构造是非接触的,不会对传感器造成任何磨损。输出直接,无须再加装输出接口。输出精确可靠,传感器坚固耐用,寿命长,无须定期维修或校正。

5 差压式液位计|物位计

通过表压信号反映液位高度,安装方便,容易实现远传和自动调节,工业上应用较多。为比较成熟的液位测量仪表,测量精度较高,维护量少,需要重视维护;

6 磁翻板或磁翻柱液位计

就地显示无须电源,显示部分和介质完全隔离,不会因介质污染显示条而使观测受到影响,根据用户需要调节开关点位置,安装捆绑式液位变送器,输出 4~20mA 信号,可实现远距离检测或控制。维护量小,维修费用低。

7 伺服式液位计

主要应用在(无腐蚀性的液体)轻油品的高精度测量中。基本原理同钢带式液位计,有精确的力传感器以及伺服系统,精度高,能够达到1mm,安装调试比较复杂,接触式液位计,价格高。

8 电容式液位计

具有极高的抗干扰性和可靠性,解决了温度、湿度、压力及物质的导电性等因素对测量过程的影响。能够测量强腐蚀性的液体,如酸、碱、盐、污水等。

9 射频导纳液位计

是一种从电容式发展起来的、防挂料、更可靠、更准确、适用性更广的新型物位控制技术,是电容式物位技术的升级。

10 浮筒液位计

根据浮力原理,液位上升时翻柱由白色转为红色,下降时由红色转为白色,从而实现液位指示。

11 钢带液位计

是利用力学平衡原理设计制作的,实用性强、测量范围大、精度高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便于维护等优点。

12 静磁栅液位计

直接输出绝对液位数据,量程长、分辨度适中、无接触特点,失电后能长时间保存绝对液位数据。耐冲击、防水、抗油、抗粉尘、抗污染、不怕泡沫、读数直观精确、具有多种输出信号、与车间现有的控制网络联结方便、便于维修置换等性能使其成为液位检测与控制的设备。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液位计的论述,我们对液位计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等有了基本的了解,液位计有浮子钢带式液位计、静压式液位计、雷达液位计、伺服式液位计等多种液位计。每种液位计都有自己的工作原理、特点、优势和适用范围,因此对于不同的应用,要根据具体情况和液位计设计选型的原理去选择和设计。由此可以看出液位计在工业测量液位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发展代表了部分工业技术的发展,也代表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发展,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去学习、研究和创新,开拓我们国内液位测量技术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