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图号

楼主(2020-09-09):
(图片)

网友A:
这个在图框属性占位符的,你是不是创建图框表格了吗

网友B:
工具→主数据→图框→打开,选择你画图时对应的图框,然后在图框里双击图号,弹出的窗口中选择“格式”标签就可以编辑了,改完后保存同步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主数据→图框→打开,选择你画图时对应的图框,然后在图框里双击图号,弹出的窗口中选择“格式”标签就可以编辑了,改完后保存同步一下就行了。...



这个操作步骤我知道,不知道怎么修改这个图号的实际值,比如设置图号为EP2020DK01,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山上雪云间月"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工具→主数据→图框→打开,选择你画图时对应的图框,然后在图框里双击图号,弹出的窗口中选择“格式”标签就可以编辑了,改完后保存同步一下就行...



图号对应一个占位符,这个占位符一般在项目里,一一对应上就可以

网友D:
坛里大神就是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