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桥故障测试仪使用步骤

楼主(2020-09-09):
高压电桥故障测试仪使用步骤

电桥故障测试仪价钱

1.按下电源按钮,仪器内部自动校准后进行调试

2.根据被测部件的特性调试测试项目,并进行电阻的演示。

3.按上下左右键,在右置测试盘参数栏中选择R-Q,

频率选择1kHz,电平1V,显示直读,量程自动,速度慢,清零开路

4.测试夹具接触待测电阻器引脚,以确保测试夹具与电阻器引脚之间的良好接触

5.显示面板a上显示的数据是被测电流电阻的实际电阻值,显示面板B上显示的数据是被测电流电阻的损耗值

6.测试电感和电容的操作步骤与前面的

7.相同。在测试过程中,人体不能接触测试夹具的金属部分,否则测试数据将不准确

8.测试结束后,关闭电源,用防尘布覆盖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