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不用示教器可以用吗

楼主(2020-09-09):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KUKA KRC4机器人不插示教器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A:
正常自动运行以后可以拔掉

网友B:
应该是想问,不用示教器,使用PC可以对机器人进行编程控制吗?

网友C:
可以啊,不插示教器程序可以运行。如果想不用示教器控制,也有软件可以操控,但是有一定的风险,慎用!

网友D(2020-12-12):
我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E(2022-05-24):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不插示教器程序可以运行。如果想不用示教器控制,也有软件可以操控,但是有一定的风险,慎用!...



请教一下是什么软件呢,kuka有提供吗,还是说是第三方编写的

网友F(2025-04-12):
示教器不是有个白点,按了后把控制柜开关按一下,休眠后拔除示教器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