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触屏项目存盘失败

楼主(2020-09-09):
各位大侠,我在winCC flexible smart v3 sp2软件中新建一个项目,编辑完成后退出保存时弹出对话框,说:存盘失败,无法打开连接类型:ADMIN,尝试重新安装winCC flexible D8服务器。请问是怎么回事?微信图片_20200907000814.jpg

网友A:
你之前应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吧,或者说出现过这个问题之后你的存盘是不是都进行不了,那么你或许就需要重新安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