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工作不正常会导致电动葫芦上升和下降时的阻力增大

楼主(2020-09-10):
靖江市起重设备厂

任何机械设备在长时间使用以后都是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故障问题的,这也属于是正常的一种现象。就比如说电动葫芦这种设备,电动葫芦属于是一种起重设备,它主要是用来安装于龙门吊和天车上的,因为其具有操作简单、体积小、使用方便等优势而受到了众多企业的青睐!电动葫芦在使用过程中常出现的故障现象是上升和下降过程中出现异常,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又该如何正确去进行检修呢?

故障现象:

电动葫芦上升和下降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左右操作正常。

检修过程:

左右方向正常,说明三相电源没有问题,按上升或下降按钮不能上升或下降,但是控制箱内有电器动作声音,说明按钮与线路没有问题,否则继电器不会正常闭合。按上升或下降按钮用钳形电流表测电缆三相电流,三相电流超过了额定电流,说明控制上升和下的电动机有堵转现象,怀疑可能是传动机械卡死或电动机轴承问题。

按上升或下降的按钮通过声响来判断故障部位。发现正常上升或下降时和不正常时上升和下降时的声音不一样。正常时按按钮瞬间有较大的响声,而现在按按钮只有继电器闭合声音,为什么声音会不一样呢? 是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突然想到还没有检查离合器,打开电动葫芦后盖,再按按钮观察,正常时按上升或下降按钮时离合器应该动作,但现在按上升或下降按钮时离合器很无力,可以判断是离合器部分故障。检查离合器3个线圈发现有一个线圈中点接线,因机械力而拉出来了,有时接触有时没有接触。

故障原因:

离合器的工作不正常,就造成了电动葫芦上升和下降时的阻力增大,电动机就不能正常的工作,电动葫芦就不可能正常的上升和下降了。

故障总结:

离合器的3个线圈的电压是220V的,但是其原先的三尾端相连的星形接法,并不能保证每个线圈的阻抗相等。为确保3个线圈能同时吸合,对离合器线圈电路进行了改进,另外增加了一根零线,保证每一个线圈同时提供220V的电源。对于三相电路中点的连接,如果是电感性的负载,要慎重,因电感性负载的阻抗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线圈的感抗,另一个是线圈的,这点和电阻性的负载是不一样的.再有就是在振动较大的场合,接线时要采用必要的防震措施,以保证线路接头的连接可靠。

以上内容分别为大家详细介绍了导致电动葫芦上升下降出现异常的原因以及正确检修的方法,希望看完以后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电动葫芦在使用过程中一旦出现起升异常的情况就会直接影响到它的应用效果,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大家在操作电动葫芦之前一定要对其进行全面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