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测试实例以及测试波形分析(1)

楼主(2020-09-10):
电缆故障测试实例

电缆接头故障,故障点不闪络放电测试波形以及测试过程

测试地点:西安市某光伏发电站

测试时间:2020年9月1日。

电缆类型:10KV交联高压电缆,运行击穿。

故障描述:这条电缆长度比较长,2000多米,上面有3处接头,故障测试前,一处接头刚刚处理了故障,电缆高压试验,又出现了单相接地故障。

测试过程:

按照测试教程要求,首先,尽可能的了解电缆现场情况,然后测试电缆绝缘,再后,用闪测仪的低压脉冲法,对故障电缆进行电缆全长测试。

电缆绝缘情况:用500V兆欧表测试绝缘,单相接地故障(A相)。

用低压脉冲法测试电缆全长:用2微秒脉宽,分别测试OA、OB、OC、AB、AC、BC,测试波形基本一样。

为标准的脉冲法测试波形,因为是用高压兆欧表测试的绝缘电阻,单相接地,实际上也是高祖故障,所以,6次测试波形基本一样。

AB间距离就是电缆全长。C、D、E处的小反射波形,是3处接头的反射波形(接头反射,在合适的脉宽、输入振幅下才可以观察到,要注意区分)。测试数据:电缆全长AB=2054米,第一处接头AC=599米,第二处接头AD=1187米,第三处接头AE=1187米。测试数据与客户掌握的基本一致。

闪测仪的脉冲法,大部分情况下,不会测试到故障点反射波形,能够测试到接头反射波形,会对后面的冲闪法测试、故障定点起到事半功倍的参考作用。

冲闪法测试:脉冲法测试完毕后,就用冲闪法测试,脉冲电容器:2微法/20KV,先调小放电间隙,分别用5KV测试、10KV测试、15KV测试、20KV测试,测试波形都为故障点不放电测试波形,根据测试经验,这是一个高难度的不放电故障,并且为接头故障。

B点的反射波形,是终端头的不放电波形,AB=2054米,为电缆全长。C、D、E处的小反射波形,与脉冲法测试的接头反射波形基本一致。

根据冲闪法测试的波形,单从测试波形来说,是无法确定故障点大体位置的,要确定故障点粗测位置,一是加大电容器耐压以及容量,二是增加冲击时间,由于设备以及现场条件限制,这两点都无法进行。另外,根据测试经验,这种故障,即使电容器加大,冲击电压提高,一般也难以形成标准的冲闪法放电波形。根据测试经验,这个故障是比较难以测试的故障点不闪络放电故障,并且一般是接头故障,最为快捷的方法,就是在故障电缆接头位置,用定点仪定点。

用定点仪精确定点,在第二个接头位置,大概1200米处,听到了故障点确切位置。用定点仪声测法,找到故障点精确位置,准确率一般接近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