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测试实例以及测试波形分析(3)

楼主(2020-09-10):
电缆故障测试实例以及测试波形分析(3)

电缆故障检测仪使用方法

测试实例:复杂状况下电缆接头故障、死接地故障测试过程及测试波形

测试地点:湖北某供电公司运行维护检修工区。

测试时间:2019年4月21日。

电缆类型:10KV交联高压铝芯电缆,使用年限超过10年。

故障描述:运行击穿故障,单相接地。用户描述,电缆全长2000米左右,电缆直埋与地下,时间久远,资料不清,电缆有一中间接头,电缆上方为繁华街道,定点环境为复杂。再测试前,用户已经请专业的电缆故障测试单位进行了测试,并在夜晚进行了电缆全程的故障点监听定点工作,未找到故障点位置。

测试过程:按教程要求的步骤进行:

第1步:先用高压摇表测试电缆绝缘

根据测试情况,A相接地(是不是死接地,用摇表测试不能判断),B相、C相及相间绝缘是正常的。

第2步:用低压脉冲法测试电缆全长,首先用好相对铠装测试电缆全长,分别对B-地、C-地、B-C相间,用脉冲法测试,波形如图1(用2微秒脉宽,波形未扩展)。

测试结论:波形标准,电缆全长1410米。在600多米的地方有一个反射波形,估计为接头反射(与用户知道信息基本相符)。

  然后,用故障相对铠装测试,即A-地,脉冲法测试波形如图所示:

测试结论:波形为标准的低阻短路故障测试波形,说明A相为死接地故障,故障距离616米。根据图2测试波形,可以基本断定,故障距离616米,并且为接头故障。

再下来,用故障相A相,分别对B、C相进行相间测试,即A-B相间、A-C相间,正常的测试波形,根据理论分析,应该与图1一致,但是测试结果出人意料,出现如下如图3所示的测试波形:

测试结论:波形为标准的低阻短路故障测试波形,说明A相为死接地故障,故障距离616米。根据图2测试波形,可以基本断定,故障距离616米,并且为接头故障。

再下来,用故障相A相,分别对B、C相进行相间测试,即A-B相间、A-C相间,正常的测试波形,根据理论分析,应该与图1一致,但是测试结果出人意料,出现如下如图3所示的测试波形:

测试结论:图3的测试波形,按正常的理论无法解释,反射脉冲的位置刚好在接头位置附近,所以只能考虑是接头的反射,但是接头反射波形一般幅度较小,所以存凝,但是不影响对故障距离的基本判断(根据后来故障点开挖结果,出现这种测试波形,主要原因,是故障点完全泡在污水中,所以现成了好似接地的反射波形)。

测试结论:波形为标准的死接地故障冲闪法测试波形(无前沿负反冲),故障距离616米,与低压脉冲法测试结果一致。

第四步:故障点精确定点

故障距离粗测后,就该用定点仪进行故障点精确定点工作。对于本故障、定点难度非常大,原因如下:

1、故障点为死接地故障,故障点放电声音很小,属于最难定点的故障之一。

2、故障点在接头位置,接头故障可能因为爬电距离长,不能闪络,难以定点。

3、故障点大概的位置为繁华街道,车水马龙,环境复杂,干扰大,难以定点。

在加大放电间隙,提高放电电压后,经过仔细定点,难以找到故障点精确位置,只能用特殊的方法,给故障点加压,确定了故障点位置。开挖后,找到了接头,但是,接头外观完好,加压冲击,接头上并没有明显放电声音,用定点仪探头仔细判断,确定接头内部有故障。因为故障放电声音不明显,用户研究请示后,才破开接头,看到了故障点(接头内部非常潮湿)

接头故障排除后,检测绝缘,死接地故障还存在,用闪测仪重新测试,波形基本与前面测试波形一样,测试的故障距离为606米,还是用特殊的方法加压冲击,,用定点仪定点,在接头位置前面10多米处,确定了故障点。因为排除了接头故障点,这次精确定点,放电声音明确,用户开挖后,发现了故障点,并且,故障点完全开放泡在污水中.

定点结论:两个故障点排除后,经过绝缘测试,电缆正常

测试总结:电缆故障测试故障,理论性、实践性非常强,对于长电缆,脉冲法粗测电缆长度、冲闪法确定故障距离非常必要,只有完成了粗测,故障点精确定点才有了范围和重点目标。

本次故障现场,定点工作比较复杂,难以快速完成,主要是两个难找的故障点同时存在,加之环境复杂。以前的测试人员,不进行故障点粗测,就直接加压定点,针对本故障,是很难找到故障点的。